如何在intouch中打开pdf格式的文档

楼主(2004-02-02):
我用pdf格式做了帮助文档,如何在intouch中直接引用,需要什么控件?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安装pdf的阅读器。 查找在pdf阅读器的安装目录(*.ocx)和windows 系统目录。 adobe reader 6.0 ->在安装目录中.有个pdf.ocx. 使用src属性!如 c:\work\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