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接口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4-02-02):
一时心血来潮作了以下试验: 三菱的J2S伺服放大器的PN,PG端原来是用于接差动信号的,但在说明书的电路图上看内部就是一个光耦的输入端,应该直接用5V的信号输入也可以驱动。 于是: 把plc上的24V用电位器分出一个5V,直接接入PN,PG端 发现在“一直接通”的时候伺服就可以接收到脉冲串!! 电机一直在传!! 百思不得其解 是不是因为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A:
encoder信号没接

网友B(2006-12-11):
5V的电压信号被误认为是高频指令脉冲,从而运转起来.
你可以注意一下,伺服放大器都有一个技术指标:允许接收的最高脉冲频率.高于此频率时,并不是不能接收,而是不保证正常运转!

网友C(2007-07-21):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D:
"5V的电压信号被误认为是高频指令脉冲,从而运转起来."
----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