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22KW显示LU,请问高手,,

楼主(2004-02-02):
请求高手,一台22KW的LENZ 变频器开机就显示LU,电压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新的还是旧的LU是欠压报警,检查输入电压。

网友B:
是不是很旧的机器呀,清除一下电源驱动板,看看有没有老化的电容

网友C:
一般2种情况,1、电容老化,2、电压检测故障,重点查查检测的分压电阻

网友D:
重点是查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主要是电容

楼主:
谢谢,已经修复,是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了,一小二极管坏

网友F(2008-05-02):
我也有一台伦茨8212的机子,开机报LU,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G:
QQ:934893759,EMAIL:mywife8888@yahoo.cn,可以联系我,

网友G:
QQ:934893759,EMAIL:mywife8888@yahoo.cn,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