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控件丢失 着急呀

楼主(2004-02-02):
我的一个工程有个选择时间的控件dtpicker -fixolecontrol丢失了,请问各位大虾,我如何添加上去,或者如何重新创建。谢谢先!

网友A:
找个类似的时间控件来替代. 删除原有的控件对象. 增加同一时间控件. 控件名称换成相同.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