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数据库连接疑问

楼主(2004-02-02):
我正在学习用intouch建立数据库,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望大家指教 (1)建立表格的步骤:先绑定列表(将标记名与表列名建立连接关系)--建立表模板,--在QUICKFUNCTION中用SQLCREATE创建表格 (2)创建表格前,是否应该先用SQLCONNECT与一个数据源连接?

网友A(2003-11-04):
哥们你好: step1: 建立好数据库的表,保证数据库服务正常运行 step2: 也许你需要设置ODBC以远程或本地连接该数据库 step3: 在INTOUCH的程序中建立标记,数量对应数据库中表的字段 step4: 设置绑定列表,将标记与表的字段对应 step5: 写脚本或者条件触发函数,使用sqlconnect()函数连接 数据库。 ATTENTION:注意控制好内存。

楼主:
谢谢crazymouse,你的意思是先在数据库中建立表格,再设置绑定列表,建立标记名与表的列的连接,然后再写脚本或触发函数,连接并更新数据库,是这样吗? 再问一下,我的理解是,在Intouch中建立标记名与表的列的连接,设置表模板,再创建表格,我理解的sqlconnect的作用是将建立的表格创建在我期望的数据库中 不知是不是这两种方法都正确?

网友A:
你好哥们: 我说的是数据库和表都已经事先建立好的情况。如果你数据库中无表,你要在程序运行时,通过INTOUCH的SQL相关函数生成表,可以用你说的办法。 ATTENTION:注意控制好内存。

网友B:
建议用VC,VB 写个功能的程序效果要好得多!

楼主:
crazymouse: 按照你说的进行了一下尝试,发现经常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你能指点一下,谢谢。 (1)我在sql server中建立一个数据库,一个表workreport,表中有一列名flow,并生成ODBC数据源ttest,用户名密码。 (2)在intouch中生成标记名flowintouch,绑定flow和flowintouch,绑定名为bindsql (3)之后我在intouch中生成一个quickfunction, SQLConnect(1," dsn=ttest;uid=hemei;pwd=pass" ); SQLInsert( 1, workreport, Bindsql ); 保存的时候提示:是否定义workreport? 我把第二句删掉后,再保存,提示:此参数必须具有可写的模拟变量或名称.域赋给sqlconnect(); 不知道我这样写问题出在哪? 写的很烦琐,还望指教,谢谢

楼主:
请教邓志群:   用VB 写功能的程序如何写?

网友A:
你好,STEP2中的绑定列表名由 bindsql 改为:workreport ,然后 试一下。还有CONNECTINONID应该是变量。

楼主:
crazymouse: 您好! 我按照您说的步骤试了一下,我建了一个数据库,workreport是数据库里的一个表,将数据库生成一个ODBC数据源testt。在主函数中只有两句: SQLConnect(b," dsn=testt;uid=hemei;pwd=123" );b是定义的一个标记名 SQLInsert( b, "workreport","bindsql");bindsql是绑定列表名 运行时,在Wonderware Logger 中提示:[Mirosoft][odbc驱动程序管理器]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 关于我设定的这个数据源,我用excel作报表时可以访问,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应该设置一下?在logger中提示的,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应该在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 写的很烦琐,还望指教,谢谢 致礼!

网友A:
请问你设置完ODBC后测试了吗?还有SQL和INTOUCH的安装次序也重要,我记得应该先安装SQL再安装INTOUCH。记不清了,我回去查一下。你可以先安装SQL后再安装INTOUCH,然后按照你说的步骤再试一下,我认为应该调试通过的。

楼主:
谢谢你,crazymouse。 我设置完ODBC后测试了,是成功的,并且我在用excel做报表时也能访问数据源。 我会按你说的试一下,谢谢

楼主:
终于能够往数据库里写数据了,后继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总算完成了第一步,在此特对crazymouse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A(2004-02-02):
请问前辈们 INTOUCH711中配方如何用???

网友C(2008-12-18):
想请问一下楼主,我现在也出现了错误:[Mirosoft][odbc驱动程序管理器]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ODBC数据源测试是成功的,我用的是InTouch5连接SQL2000,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D(2009-09-02):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E(2009-12-16):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E:
顺便问问大侠,每次SQLinsert只能插入一条记录吗?能不能一次插入几列的数据,该怎么做,谢谢...致敬

网友E:
我往sql server2005 里传的汉子怎么全变成问号啦!!!哇哇...

大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F(2010-07-29):
哈哈,这是mssql数据库排序规则的问题,选择中文的那个排序规则

网友G(2014-07-29):
ResultCode = SQLConnect( ConnectionID, "Provider=MSDASQL;DSN=ttest;UID=; PWD=;");

ResultCode = SQLConnect(ConnectionID,"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C:\\ttest.mdb;User ID=admin;Pass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