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4-02-02):
请问各位大哥个人pc 上的com口是485接口,还是232 ? 如果要通过pc 上的com 口对 siemens s7-200 (型号224) 的plc编程需要什么电缆??几两银子?

网友A:
请将题目 (subject) 写清楚. Thanks! PC 上是 RS-232 port, 有些工控机上带有 RS-485 port. 您可用 I-7520 将 232 转 485.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您得查一下 siemens s7-200 的使用手册, 上面应该会标明它的 port 是哪一种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