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Eco故障解决?

楼主(2004-02-02):
请教各位:     SIEMENS MIDIMASTER Eco 132KW  应用于风机负载,有两台在运行中频繁出现过压报警停车故障,减速时间延长至60秒后现象缓解,为何"用户操作手册"无惯性停车参数.可否告之此现象如何解决?另:不知谁有上位机组态软件,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增加减速时间或加制动电阻,要不用160KW的变频器。

楼主:
有惯性停车参数的,请看参考手册,不过要结合端子接线实现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6) FAX:0371-3553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