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程方式发送一个电信号来控制一个按钮?

楼主(2004-02-02):
硬件上已可以实现,按一个开关就可以实现系统的复位(0.5s,高电平有效,5mA),现在想把这个开关做到软件中去,用一个按钮来代替这个开关,那是不是一定要做个单片机才能实现?不用单片机直接用写代码可以吗?怎么实现?如果非要用单片机,那该怎么来实现?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您可以透过 RS-232/485, 搭配 Digital I/O 模块来作控制.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也可以使用 ISA/PCI bus 的 I/O card 来作控制.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card_index_c.htm

网友B:
如果我不用I/O模块,而只是通过RS485来发送一些数据,那么我是否能得到一个高电平信号呢?

网友A:
通信时, 不仅仅送出字符而已, 前面还有一个高电平的 start bit, 后面也有 1 至 2 个低电平的 stop bits 作为数据的识别. 所以应该无法以一般数据通信的方式来使其输出一个 always high or always low 的电平.

网友C(2004-05-29):
应该可以用vb中的mscomm控件dtrenable或rtsenable属性控制对应rs232引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