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求助

楼主(2004-02-02):
由于失误粗心,在拆变频器时把线的接法忘记了,请指教!型号:ACS60100303,22KW,整流模块附近有一个大电阻,可能时R14,阻值为10欧姆,大概40瓦,二根联接线,一个是白色套管线,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直流正端,另一根是黑线,上面标注的是R14和V11K,不知道该接哪儿,看上五象启动电阻,但找不到接触器,又有可能是阻容保护的电阻,请大家指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上面已经标的很清楚了。 找到二极管V11,接到K极(阴极)

网友B:
看看你的邮件吧

网友C(2004-03-16):
该电阻就是启动电阻,ABB是可控硅充当接触器,电阻上边两棵线,其中一根接输入端S或T,另一端接正极铜排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