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02-02):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小弟用CITECT编写串口通讯的思路应该怎样?

网友A(2003-12-20):
能详细点吗?

楼主:
我想在CITECT中制作一个页面,用以控制模拟屏中的光带,包括光带颜色、亮度、速度等,模拟屏是宁波天明的产品,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想听听各位高手的编程思路和方法。模拟屏光带是由智能箱控制的,和计算机用RS232连接通讯,原先用模拟屏厂家的软件设置,很麻烦,每次停电后都要重新设置,要输入智能箱箱号,颜色代码等一系列代码,难记还麻烦,所以想在上位软件里做一个控制界面,直接通过各个按钮来操作。

网友B:
使用串口函数,先使用Comopen(),接下来使用Comread()和Comwrite()函数,如果需要可以使用Comreset()来重新初始化串口,最后使用Comclose()函数,我写过一个和上海新光厂模拟屏通讯的函数,基本上就是使用以上函数就可以了,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2004-06-29):
fatcat:能把你的程序给大家共享一下吗

网友C(2004-09-09):
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弄的,能说详细一点吗?

楼主:
fatcat,希望能和你取得联系,我的MSN:xu_sizheng@hotmail.com

网友B:
你可以发Email到fatcat1977@163.com和我联系

网友D(2005-01-21):
CITECT 用串口通讯需要设置board和port,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C:
我知道,你可以联系我QQ344583034

网友E(2006-03-23):
TO:fatcat,你能把你写的那个代码发给我借鉴一下吗?不盛感激!
xiaoyangren2@163.com

网友F(2006-05-24):
仔细看帮助,另CICODE的例程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