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弹出式画面,做的时候是小小的,为什么运行起来就成了全屏?

楼主(2004-02-02):
(无正文)

网友A(2003-08-11):
你运行的选项首先选择了这个小画面!

网友B(2004-01-17):
在画面上点右键选属性,设置DOCUMENTHEIGHT,WIDTH

网友C:
你用的是何组态工具?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复,用的IFIX.原因已经找到,是没有设置窗口的大小

网友E(2006-02-06):
有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F(2007-04-22):
试一下国产软件:组态王或三维力控

网友F(2007-10-29):
可设置画面大小的呀?

网友G:
在做的时候直接设置画面的尺寸就行。

网友G:
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