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数据保存和打印

楼主(2004-02-02):
我刚开始用MCGS,现有两个问题,请提供帮助: 1、我已经采集到数据,并用实时曲线窗口显示出来了,我想获得数值的最大和最小值,如何去做?还有如何保存和打印该实时曲线? 2、我需要将系统的数据输出成报告形式(包括曲线、波形等),如何去做? 工期将尽,请务必解答,能给个示例程序最好。 wujqiang@263.net

网友A:
1.获得最大最小值只能是历史数据才可以区分出最大,最小值,作为实时数据来说,一个时刻的值无所谓最大最小,历史数据可以用存盘数据提取构件来做,具体的可以参考我们的手册或者直接致电010-62979682转技术支持部,另外打印曲线可以用打印窗口的方式来做,但是只能打印当前窗口的曲线,或者你可以用打印历史曲线的方式打印以前的数据曲线。 2.怎么输出?打印输出是可以的。如果是输出到其他的应用程序中,对于数据来说是可以输出到EXCEL表格中,但是对于曲线来说就只能拷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