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4-02-02):
mcgs在工程制图时有些图片的属性是空白的,转化成位图也不行,不知道能否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你现在的区域属于哪里,我们的技术人员会给你回答的,你转化成位图,但是没有作出相关动画特性,所以属性空白,还有疑问,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我现在在贵阳,我转化成位图后作出了相关的动画特性,但在运行时,图变成了一个整体,比如阀门,当它为0时,整个图都不见了! 谢谢指导!

网友B:
是不是刷新有问题了.呵呵.

网友C:
你一定是设置整个图的可见度了,所以一旦为0就全不见了,建议你把它分解,做一部分的可见度,例如阀门做的应该是开关把手的可见度设置,再试试,如还有疑问请致电010-62979682转技术支持部,交谈会更容易些!

楼主:
是图本身的问题,我在你们网站下载了新的图库,就好了! 谢谢你们的指导,我会继续关注mcgs,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