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开关不能闭合
小小!

楼主(2004-02-02):
ASC 140变频器的起动开关不能得电吸合。是哪里的毛病? 起动开关用的是12VDC的继电器控制。

网友A(2003-12-31):
其他状况是否正常

小小!

网友:
时间长了,电解电容和起动电阻发热厉害。

网友B:
电解电容是绝对不能发热的,一般发热了电解电容漏电, 制动电阻在频繁制动时是容易发热的,可能是制动电路坏了

小小!

网友:
没错,本人最近测量了一下起动继电器线圈, 果然有毛病,可是主电路板不是那么好拆下来,不知哪位高手有好办法?

网友A:
是大概什么毛病,要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C:
你指的“起动开关”是什么?不太明确。 电解电容发热吗?问题大了。还有“制动电阻”,你确定是制动电阻吗。如果在变频器内板上的,那可不是什么制动电阻。

小小!

网友:
在起动后,用来短接起动电阻的三极管或中间继电器。在主电路上。

小小!

网友:
绝对不是制动电阻。

网友D:
是起动充电回路的问题。如果是保修期以内的,可以免费维修。请与我联系,我是ABB授权维修工程师。

网友E(2004-02-02):
luogengxing: 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