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6KV,功率超过5000KW的中压变频器

楼主(2004-02-02):
本人拟选用一台电压6KV,功率超过5000KW的中压变频器,驱动一台异步电动机,请问有哪种品牌的变频器可以采用?国内是否有良好的运行业绩?价格如何?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03-11-05):
东芝三菱TOSVERT-MV系列中压变频器可以采用,国内宝钢、上海石化、大庆热电厂等由良好的运行业绩,欢迎来电索取资料。021-64669514-112

楼主:
谢谢楼上的推荐,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我还没有听说过那家公司提供过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如不变在此透露,可发邮件至secdep@sohu.com

网友B: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变频器使用。油田磕头机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C:
上海科达机电控制有限公司 单元串联 96.4%电能回馈电网。 max-f 系列 联系电话 13601672101 联系人:战宇

网友C:
max-f系列的变频器是和功率为400kw--8160kw的电动机

楼主:
Tosvot: 谢谢您的帮助! 不过,从您机来的资料看,该变频器在电机电压为6.6KV的情况下,最大输出功率仅为6000KVA,由此看来,驱动一台6KV/5000KW都不够,如何能够驱动大于5000KW的电机?

楼主:
怎么,再没有可用的变频器了吗?

网友D:
据我所知,ABB的是大功率传动领域做的最好的厂家,无论如何日本的产品在大功率都无法和欧美相媲美。ACS1000就达到了5000kw,但是没有6kv.

网友E:
拜托,人家是6KV。ABB的三电平就不要来凑热闹了

网友F:
那你需要几电平?

网友G:
要二电平的吗? E-MAIL: ASDF1234214927@163.COM 欢迎索取资料

楼主:
多少电平没有关系,需要的是有工程业绩,要有成功的经验。

网友H:
5000KW高压变频器,最好用ABB或西门子的。大功率的他们做的好些,没有6000V,他们的解决方法是改变电机的接线组别。

楼主:
我需要的是5000KW以上的变频器,比如有一个泵站需要8000KW的变频器。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E:
罗宾康的用过吗? 我这里有资料。

网友E:
我需要鲁宾康的资料 请E-mail至:newzuojie@eyou.com 谢谢!

楼主:
to:wangminxl: 从罗宾康的样本上看,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变频器。况且,罗宾康的变频器,主回路结构太复杂,可靠性会相对地一点。你知道罗宾康的8000KW变频器的平均无故障时间能达到多少吗?

网友E:
AB的PowerFlex7000液冷机柜6.6KV最大可到7500KW,直接高压,采用高压功率元件。需要相关资料可与我联系:longgf@techwayson.com

楼主:
to lgf: 请问有没有5000KW以上的应用业绩在中国?

网友I:
我这里有几十台1000KW以上,6KV的电机,请教哪一家的变频做得好??

楼主:
请问买得起中压变频器吗?每台的价格差不多都在200万以上。

网友J:
to 传动: 你那么大的电机,如果采用高压变频,别说没有,即便有,价格也会很高,可靠性也很难保证。不知道你采用变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知可否用高压电机磁控软起动来代替?可以实现软起软停,性能稳定可靠,造价便宜,如果需要资料我可以Emai一份给你。 我的email:leiailing1018@sina.com

楼主:
to 坐看云起: 谢谢你的关心,我确实需要这么大的变频器,这是工艺上的要求!

网友K:
哈尔滨风洞实验室有一台9000kW罗宾康 高压变频器,如果不信,可以问一下。

网友L:
to传动: AB Powerflex7000在中国我不知到有不有业绩,但我用过2300KW的,用在电厂给水泵,效果不错。

网友L:
补充:我是说5000KW的业绩不知到,总的业绩很多

网友M:
我推荐用西门子的,要资料请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网友N:
我们正在和西门子谈一个中压电机组,用于空分装置,15500KW,10KV,用户要求变频启动,询问过西门子,他们可以解决,方案正在做。我想,你6KV,5000KW应该没有问题的,另外,在邯钢动力公司,有一台西门子类似的变频在用,我知道用的不错。

网友O:
GZYQ系列——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软起动装置 湖北追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应用范围: 适用于额定电压3.6kV、7.2kV、12kV的大中型笼型异步电动机或同步电动机的软起动与保护,尤其是电网容量不足的工矿企业。产品应用遍及冶金、石油、化工、水利、电力、轻工、采矿、市政工程、建材、制药等工业领域。 工作原理:在电动机定子回路串入一特制可控液态电阻,随着电动机的起动,液态电阻的动、定极板之间的距离按预定设置自动改变,阻值呈无级平滑减小、电动机端电压均匀提高,从而达到电动机平滑软起动的目的。起动结束后,液态电阻自动切除,电动机投入正常运行。起动过程属纯电阻投入与切除,无谐波污染。 本装置有三种型号:标准型(GZYQ1)、增强型(GZYQ2)、智能型(GZYQ3),拥用多项专利技术 。 主要性能特点: 标准型(GZYQ1) 可预测:运用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专用计算机仿真软件对电动机起动全过程模拟仿真,对电动机起动性能进行分析; 可调整:起动时间 、液态电阻阻值等参数可根据现场工况随机调整; 可控制:液态电阻阻值可按最佳电磁转矩、最小起动电流改变,起动过程完全受控,同时电网降压也得到有效控制; 可重复性:初始阻值可根据环境温度、上次起动液温自动检测、校正,保证起动性能的稳定性; 采用PLC控制,可靠性高,并能实现远程通讯和计算机集中控制,满足DCS系统控制要求; 起动过程平滑,对电动机、电网及机械传动系统无冲击; 具备完善的报警提示功能和电动机保护功能,安全可靠。 可连续起动; 软件停车功能(可选)。 增强型(GZYQ2) 增强型是在标准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电流闭环自动控制功能,即在电动机起动过程中实时 自动检测电动机定子电流,根据电流大小,自动调节控制装置,使电动机起动过程最佳化,起动电流恒定; 起动电流可预置,以满足不同工况、负载的起动要求; 采用了先进的控制技术,使得电动机起动过程的控制响应更快,精度更高; 软件停车功能(可选)。 智能型(GZYQ3) 智能型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在起动性能、综合保护、控制操作等方面具备先进的智能化处理功能; 友好的人机界面,观察、操作、记录非常方便; 实时电流曲线、网压曲线,直观、明了; 可查询设备的各种状态及及参数,且可上传和打印; 电动机起动完成后,对电动机运行实施有效监控; 电动机运行的历史曲线使电动机运行过程一目了然; 完善的报警及提示功能; 具有通信功能、网络功能。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kV) 3.6,7.2,12 一分钟工频耐受电压(kV) 10/18,20/23,28/32 (相对地) 12, 15, 18 (同相间) 起动电流倍数   1.5~3.5Ie 起动时间(S) 10~60~120 现场可调 电液正常工作温度(℃) 0~70 连续起动次数(次) 3~4(1500kW以下);2~3(1500kW以上)(环境温度25℃时) 防护等级 IP20,IP30 执行标准: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共用技术要求 GB/T11022-1999 IEC 60694:1996 3~3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头设备 GB3906-1991 IEC298:1990 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软起动装置 Q/FZR2-2003 使用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最高气温+40℃,最低气温0℃(带加热装置-10°C); 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0%(+25℃);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地面倾斜度不大于5°; 安装地点无火灾,爆炸危险、化学腐蚀及剧烈运动。 注:若有特殊使用条件,请在订货时和我公司申明和协商。 重要业绩: 本报讯8月15日,广西柳州钢铁股份公司炼铁厂6#高炉13500KW风机带载一次起动成功。 6#高炉项目是柳钢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适应钢铁工业发展需求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主要设备均采取面向国际国内公开招标的形式。带动风机的电动机为13500KW/10KV同步电机,Y型接法,额定电流888A。象这样的超大功率电动机,以前采用的全部是进口变频器起动,而在此次软起动设备的招标中,由湖北追日电气有限公司研制并生产的产品的各项指标均大大高于用户要求。实践证明,国产液态软起动装置完全可以替代进口变频器,而其价格却比进口变频器的低很多。 此次高炉风机起动成功,标志着超大功率电动机软起动设备国产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摘自中国冶金报2003年8月28日第四版 2003年8月15日下午3点45分,从广西柳州钢铁股份公司传来消息,使用国产起动设备,该公司炼铁厂6#高炉13500kW风机带载一次起动成功。据悉,此电机为目前国内运行的采用国产起动设备功率最大的电机。 6#高炉项目是柳钢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适应钢铁工业发展需求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主要设备均采取面向国际国内公开招标的形式。带动风机的电动机为13500kW/10kV同步电机,Y型接法,额定电流888A。象这样的超大功率电动机,以前采用的全部是进口变频器起动,而在此次软起动设备的招标中,由湖北追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研制并生产的,曾被评为2003年度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GZYQ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智能软起动装置一举中标。按照业主要求,起动电流≤3Ie;起动时间≤60s;起动温升≤15℃。而此次现场实际起动电流2.1Ie;起动时间为35s,起动温升为10℃,各项指标均大大高于用户要求。实践证明,国产液态软起动装置完全可以替代进口变频器,而其价格仅相当于进口变频器的十分之一。此次追日电气为柳钢设计的软起动装置同时具有液位检测、温度检测、综合报警指示及起动时间超长功能,并配有可靠的连锁装置,代表了国内软起动的较高水平。 追日电气的GZYQ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智能软起动装置在入选2003年度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后,已成功地应用于济南钢铁集团公司10000kW、杭州钢铁股份公司11000kW等大功率电动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此次起动成功,标志着超大功率电动机软起动设备国产化向大功率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8月19日,杭氧招投标现场传来喜讯,由追日电气公司研制的GZYQ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智能软起动装置在杭氧配套杭钢的20000m3/h空分空压机组软起动设备投标中一举中标!据悉,此空压机组主电动机为德国西门子电动机,额定功率15800kW,额定电压6kV,额定电流1719A,为目前采用国产软起动设备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最大的电机。 详情访问http://www.zhuiridq.com/CN/zhuiri.htm 联系人:程 伟 手机:13137297105 服务中心电话:0710-3345846

网友O:
不好意思,忘记告诉大家电子邮箱地址了;我的: chewei2002@sohu.com

楼主(2003-12-12):
最近,我了解到,ABB公司有一种称为ACS6000的中压变频器,是IGCT 三电平的,最大功率可达27000KW,据说在国内已销售了近二十套,只可惜没有6KV的。

网友P(2004-01-17):
TO:传动 我公司是东芝高、低压变频器的代理,有强大的技术支持能力,根据您的功率业绩要求,现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您的要求: 1。东芝在山西万家寨向太原供水的项目中有10KV,6500KW,10KV,7500KW,10KV-12000KW的应用业绩,共计8台。但不是采用MV系列变频器,是采用可控硅的,输出电压可以是10KV,也可以是6KV。 2。东芝的IEGT变频器最小功率8MVA,可以满足容量的要求。在国内钢铁企业用的较多,仅2002年就有7家钢铁企业订购该产品。 详细信息可来电: 010-82005230,82005241 E-MAIL:catchee@sina.com wzq@163bj.com 联系人:吴先生 可将对该设备的具体要求,工艺流程等用E-MAIL传给我。

网友Q:
李惠锋:说话不要太刻薄,ABB不要凑热闹 ACS1000系列通过改变电机抽头接线,非常简单可靠地解决了6000KV输出问题,最大输出可达到6900V ,同时星型接法改角型接法后,电机的绝缘性能大为提高,做为采用IGCT 集成化的最新技术功率元件,使得整机体积小,基本为免维护型,不象西门子,罗病糠,一大堆元件,隔一段时间就拧螺丝,选择高压变频,除了三电平,多电平,逆变单元串联,高压IGBT串联等要选择的类型之外,还应当考虑其他问题,ABB的DTC控制技术,IGCT元件(6000V以上的已经面市),另外正铉波技术,共模电压抑制技术都有其独特优势

网友E:
我公司生产大功率高压变频器 可以合作

网友E:
您好: 请问您用在哪里?因为场合不同选则的标准也不同,我们公司现在作过三十余套,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我的联系方式13833012275

楼主(2004-08-26):
好久没上来了,真是谢谢大家。

网友R:
热闹啊,郁闷。。。有兴趣考虑下佳灵的吧,我在北京!

网友S:
只是用于简单的启动吗?用5000千瓦的变频器大约可以驱动15000千瓦的大型电机,6000伏这样大的电机应该不多吧,如果是5000千瓦的电机只考虑启动用1700千瓦左右的变频器足以了,当然如果是考虑节能可以用变频器,如果是15000千瓦的只是启动问题,可以考虑5000千瓦变频器或者固态软起动器,甚至可以选择水电阻。

网友:
您好,罗宾康的有12年无故障的纪录,您可以再详细比较一下.136931147222,罗伟

网友T(2005-10-24):
我们公司运用的是日立IGBT,一台4200KW两台1830KW 一台400KW的电机。运用在单机架轧机上,

网友U:
东芝三菱TMdrive-MV系列可以满足要求,其在韶关钢铁厂的6.6KV4800KW变频器目前运行良好。需要进一步了解跟我联系,01062138717/18/19转1504。李小刚

网友V:
TO 狼来狼往用在韶钢哪个设备上

网友W:
我们厂用的是abb acs1000,但是不知道行不行,这台变频器启动慢,启动时间有些不满足工艺的要求,而且停止的时候变频器没有给工艺发出停止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X:
我能请问你一 下是用在注塑机

网友Y:
拜托!大家去看一下SIEMENS!一个崭新的理念--一体化解决方案.让你们在轻松的前题下做最严谨的事.QQ11779674

网友Z:
谁说ABB没有6kV的变频器了,ACS5000就是用于6kV-6.9kV的变频器,既可以用于异步电动机,也可以用于同步电动机,其中感应电机功率范围分别为4400kW-17800kW(6kV)、4900kW-1960kW(6.6kV)、5100kW-20500kW(6.9kV),如果想详细了解更多信息,可以打北京ABB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的电话010-58217788(总机)。

网友AA(2006-03-17):
3000kw以上的大功率基本还要靠进口,但是价格惊人。老外现在基本上把精力放在高端产品上
国内业内人士还在努力开发中。。。。。。
我们刚做了4700kw的

网友V:
是吗?3000以上靠进口.国内几年前就在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