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的PLC的PID调节问题

楼主(2004-02-02):
请问各位高手,OMRON的PLC在PID调节这个指令里有自动调节参数的吗?我知道三菱和松下的是有的,不知道OMRON的有没有?

网友A:
据我所知有

网友B(2008-04-10):
omron的PID不怎么好用,最好选用别的PLC

网友C:
不是很清楚!建议你选用A-B的PLC用一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D(2009-07-04):
欧姆龙PLC中AD.OC.ID各模块的功能和区别

网友E:
PIDAT就有自整定

网友F:
omron的PID有带自整定,没有过不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