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小问题

楼主(2004-02-02):
请教高手,MCGS组态软件图库中的仪表和标尺构件上的标注数字(最大最小刻度值)与数据连接时如何更改,多谢。 z_qinggui@yahoo.com.cn

网友A:
大哥,这样不行的,图形库中的图库只能作为底图,你还要加上动化指针类的数据联接,或者要加工具拦的标注加以覆盖。 希望指正!

网友B:
在运行环境下是不能够修改的,在组态环境下属性设置里就可以改啊,还是您不是这个意思,请再详细描述一下您的问题!

网友A:
双击选中的仪表,显示单元属性设置对话框,在动画连接中点击选中的仪表,右侧出现一个有>的对话框,点一下,会出现构件属性设置的对话框,在操作属性中的表达式下面添连接的变量,下面的是添最大最小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