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MR可以输出多大频率脉冲信号?

楼主(2004-02-02):
我有一个FX2n-32MR-001的PLC,想用它做简单定位控制,但是由于它是继电器输出的,能输出脉冲信号吗?最大多少频率?我怕损坏输出继电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大约在1000以下

网友B:
25-30想一想继电器能有多快。

网友C:
可以用专用的模块,本身好象也有两个口,速度可以很快的!

网友D:
从继电器线圈通电或断电到继电器动作的响应时间为10MS,自己算算

网友E:
可采用1pg或fx2n-32mT。不要用fx2n-32mr输出脉冲,会损坏。

网友F:
晶体管输出的频率可达100KHz,继电器输出不能用于脉冲输出,因这继电器的动作频率不能超过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