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同时使用

楼主(2004-02-02):
请教各位: 我在设计一个系统,需要同时用到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输出。现用的是松下电工FPSIMA C32T2控制器。我在用户手册上看到该控制器不能在同一通道上同时使用以上两个功能。但我不知道如过用通道1进行脉冲输出,通道2进行高速计数是否可以? 我做了实验,好象不行。那如果仍需要用该控制器,加上FPSIMA 位置控制模块是否可以。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该问题。采用一个FPG和一个FP0的PLC通过串口连接完成。利用FP0高速计数,FPG发送高速脉冲,到达给定值后触发FPG的一个外部中断来切断FPG的高速脉冲。同时所需要计数的值通过串口由FPG传送该F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