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配置是否满足三菱编程

楼主(2004-02-02):
神舟170C笔记本是否满足三菱编程(PLC。人机界面):C170 无软驱 有光驱。有USB接口。无串口128M内存

网友A(2003-11-07):
没有串口编程后下载程序就麻烦了!

网友B:
请教高手!我有一台FX2的PLC,程序输入正常,监控程序看到输入点正常,内部继电器正常!但是输出继电器不动作!输出点也不亮! 另外换掉上部CPU板子,整机则正常,何故?》

网友C:
CPU开是否置于RUN位置

网友D(2003-12-27):
有USB接口就可以

网友E(2004-02-01):
最好能有9针串口,不然下载时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公司的电脑没有串口,采用USB-RS232转换器用于西门子S7-200下载程序,遇到了“通讯超时”的问题,解决起来较麻烦。

网友A:
USB-RS232转换器出来的串行口对于大多程序下载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