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触摸屏输入数值到PLC中计数器?

楼主(2004-02-02):
如何从触摸屏输入数值到PLC中计数器?

网友A:
把触摸屏中的数值输入位设到PLC中的计数器中就可以了。

网友B:
很简单的,程序上设置个位,在GOT930/940上也设置一个,MOV一下

网友C:
PLC的计数器时间值用D值设定在触摸屏中设定此D值。

楼主:
在触摸屏软件中是不是就用“数值”这个标签来设定啊?子元件选择用T或D?

网友D:
简单!触摸屏可直接设置!

网友E:
直接用屏中键盘对PLC中计数器目标地址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