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OC

楼主(2004-02-02):
OC.过电流,这可能是变频器里面最常见的故障了。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电流限制,加速时间过短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的产生。然后我们就必须判断是否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以FVR075G7S-4EX为例:我们有时会看到FVR075G7S-4EX在不接电机运行的时候面板也会有电流显示。电流来自于哪里呢?这时就要测试一下它的三个霍尔传感器,为确定那一相传感器损坏我们可以每拆一相传感器的时候开一次机看是否会有电流显示,经过这样试验后基本能排除OC故障。

网友A(2003-06-11):
普传的OC您能解决吗?13959852568

网友B(2003-08-23):
霍尔传感器的检测有那么麻烦吗??竟然在网上发表?!!!!!真是.......

网友C(2003-11-20):
过电流动作在变频器中是很常见的故障,但是原因有很多种?

网友D:
上海际成真的很让人烦!!!1

哈哈,是我

网友(2004-01-29):
什么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有技术观点就提出来,少做广告。

网友E:
请问一个三菱11KW变频器OC2故障报警问题? 该变频器经常出现OC1、OC2、等过流故障,停电复位后又可开机几分钟(时间不定)然后又报警出现。报警时电流为10A左右,参数应该正常吧。为何?

网友D:
肯定硬件有问题.

网友F:
三菱报OC维修起来较麻烦,你说的现象可能有2种可能行,一是驱动回路问题,这可以完全修复,二是电流检测比较回路故障,比较难查,一般采用屏蔽检测的方法

网友E:
会因为尘较多造成的吗?(此机已清尘,未试过)

网友G(2004-03-20):
报过流,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H(2004-05-19):
我这里有一台2.2KW的台安变频器,显示OC-S过流,许多人都说模块坏了,可是模块怎么坏了呢?怎样检测???

网友I(2004-09-04):
台安的模块肯定没坏。检查驱动

网友J:
可以拿回台安公司修理,或拿过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