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14控制6RA70,通讯上怎样编程?

楼主(2004-02-02):
我想做一个拉丝机控制系统,用一台s7-314控制8台6RA70,采用485口通信,传送速度与控制命令。HMI用TP170B。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控制,不知通讯上怎样编程,希望哪位大哥比较熟悉指点一下,最好有例程,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系统功能块sfc13,14,15的说明,你就大概明白了。实在不行可以叫我过去帮你干一下,费用好说,周围有什么旅游胜地玩一趟就能满足。

网友B:
你的方案可以这样:增加CP340/341(带RS-485接口),按字符协议编程即可.但这种编程要一定的水平,资料必须购买CP340/341通信处理器手册,调用功能快编程较繁.我建议您用S7-226+加台达触摸屏实现此方案较容易.CPU226有一个自由口,编程与您的485设备连接,另一个余台达触摸屏连接,触摸屏实现控制设备开/停,显示数据,配方传送等,也可接打印机.编程和成本豆较合理.邮箱:718_501@163.net. 电话:0310-7189351.

网友A:
来个315-2DP完了,都上DP网,编程调试都方便,赶紧干完还能干别的了,而且贵不了多少。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用PROFIBUS,方便!

网友B:
你的方案可以这样:增加CP340/341(带RS-485接口),按字符协议编程即可.但这种编程要一定的水平,资料必须购买CP340/341通信处理器手册,调用功能块FBXX编程较繁.我建议您用S7-226+台达触摸屏实现此方案较容易.CPU226有一个自由口,用自由口编程与您的485设备连接,另一个PPI端口与台达触摸屏连接,触摸屏实现控制设备开/停,显示数据,配方传送等,也可接打印机.编程和成本豆较合理.邮箱:718_501@163.net.   电话:0310-718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