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04-02-02):
我是新手,最近在维修数控机床发现X轴电机停转时,屏幕上坐标显示的是0.002,而不是0。请问是什么问题?另外当把Z轴电机(正常)换到X轴时,发现Z轴电机抖动现在,而且换回原位也是一样。这个为什么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9-05-03):
电机轴安装好了吗?屏幕上坐标显示的是0.002-----说的不够详细,这0.002是绝对坐标还是相对坐标值?有可能是回参考点或回到程序初始点后,由于运行误差积累导致的只差2微米对多数机床来说还可以接受,建议运行一段时间后回一次原点

网友B:
这是一个陈年老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