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300死机原因探讨

楼主(2004-02-02):
那位高手对SIEMENS PLC (S7-300系列)运行后不定期(一般一月多)死机原因有深入全面了解,(主要由模拟量I/0访问中断数毫秒引起,未下载无相关OB8X等块,或下后为空模块,),并敬请提供解决方案。(工艺运行系统可短时停车5分左右)谢谢!

网友A(2003-11-03):
你下载一下OB8X后就不会停机,就可以了.只是几毫秒的I/O不能读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B:
i/o底板接触不良?否则怎么会中断!

网友C:
电源不会有问题吧电压不高吧通讯模板接触好吗

楼主:
电源、通讯板等原因早已排除。OB122,OB8X空块下去也未能如书上说的能屏蔽STOP状态。OB8X不编处理程序看来是不行的。可能还有其他死机原因,在I/O访问引起死机前,有几次引起过STOP要求,故障信息为 Z()开头,看不懂:(。其实,我已咨询过SIEMENS国内技术支持,他们也没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办法。也许德国SIEMENS有办法,哈哈

网友D:
看看plc的故障缓冲里面的消息提示说什么

楼主:
将模拟量板的故障诊断配置全部设为打开,再下载相关OB块后死机基本消除。OB8X块中应加有关故障及是否停机的处理程序及SFC44对丢失的PI/Q进行替代值,以免引起工艺参数检测和闭环控制输出的错误。但有两通道故障红灯一直不能复位,可能由于外部干扰或配线接地不正确引起。

网友E: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根据模板手册将SM331接线。不用的通道尽量短接,防止干扰。模拟量正负不要弄错。

网友F:
我的经验是因为温度偏高引起,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在附近装一个散热风扇就好了

楼主(2004-01-14):
诊断信息太多,以后有空打出来。

网友G:
求助:谁会解密S7-226软件?

网友H:
我现在做了个系统:CPU414-2DP下带3个ET200M从站。两台计算机做为 上位机。我的系统有16路的液位报警,当液位超过 报警上下限 的时候 要求 警铃响。 火线 过一个单联开关 再过 一个DO端子,过警铃, 回到零线。程序里面是这样的:在OB1里是1.2秒执行一次报警处理子程序,获得 报警与否的标志位(放在报警数据快DB里),然后将 其中4路的报警标志位 或 一下 再串个M103.0(在WINCC上通过一个按纽控制,起到警铃使能与否的控制作用) 再串上Q5.2(就是前面的DO端子)。 现在的 问题是 在运行的时候,在WINCC上 频繁切换 M103.0的时候,CPU的INTF灯会亮 系统停止运行了? 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望高手指点下! 万分感谢!!!!!!

网友H:
我现在做了个系统:CPU414-2DP下带3个ET200M从站。两台计算机做为 上位机。我的系统有16路的液位报警,当液位超过 报警上下限 的时候 要求 警铃响。 火线 过一个单联开关 再过 一个DO端子 回到零线。程序里面是这样的:在OB1里是1.2秒执行一次报警处理子程序,获得 报警与否的标志位(放在报警数据快DB里),然后将 其中4路的报警标志位 或 一下 再串个M103.0(在WINCC上通过一个按纽控制,起到警铃使能与否的控制作用) 再串上Q5.2(就是前面的DO端子)。 现在的 问题是 在运行的时候,在WINCC上 频繁切换 M103.0的时候,CPU的INTF灯会亮 系统停止运行了? 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望高手指点下! 万分感谢!!!!!!

网友I:
可以看看CPU的诊断信息

网友J(2004-07-20):
好象树控机床也有这个问题,我设计调试802D(内集成S7PLC)时用时一月余,常出现的,大约每一月左右会死机一次,里面的数据可能会丢失,只得用PCIN或FLASHROM重载一回,抗干扰能力需要提高,交付客户后问题仍然,西门子公司更换过依旧,后专程到北京A&D部交流,反映都存在类似,但总体说系统稳定性不错

网友K:
“频繁切换M103/0”是定性描述, 应进行定量测试,就知是否网络负荷的问题 在WINCC上做个元件让M103/3方波输出 由5秒到1毫秒可选

网友L:
看看扫描时间是不是大于150ms,程序里是否有指针循环,循环是否有问题

网友M:
s5-115u 电源损坏更换后 ,电源正常了。但是主板老指示在ST位置,即使开关在RUN位置也不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N(2008-11-23):
我的s7-300也是不定期的有Run状态跳到Stop状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侠会诊一下,报警信息如下: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4C-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4-6CG03-0AB0 Hardware 2
- - - Firmware V 2.6.4
Boot Loader Firmware expansion A 0.21.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45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0:31.541 AM 11/15/2008

Event 2 of 1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45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0:31.540 AM 11/15/2008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4C-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4-6CG03-0AB0 Hardware 2
- - - Firmware V 2.6.4
Boot Loader Firmware expansion A 0.21.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4562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FC number: 1
Module address: 826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57:27.173 AM 01/14/1994

Event 2 of 100: Event ID 16# 2523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Global DB,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4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57:27.162 AM 01/14/1994

Event 3 of 10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03:57:27.141 AM 01/14/1994

Event 4 of 100: Event ID 16# 1381
Request for manual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03:57:27.139 AM 01/14/1994

Event 5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03:57:26.409 AM 01/14/1994

Event 6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1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22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670 AM 01/14/1994

Event 7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20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4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577 AM 01/14/1994

Event 8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9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5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481 AM 01/14/1994

Event 9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385 AM 01/14/1994

Event 10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7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289 AM 01/14/1994

Event 11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9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5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193 AM 01/14/1994

Event 12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097 AM 01/14/1994

Event 13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7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5.002 AM 01/14/1994

Event 14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6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8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906 AM 01/14/1994

Event 15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5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9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810 AM 01/14/1994

Event 16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22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34 AM 01/14/1994

Event 17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6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32 AM 01/14/1994

Event 18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6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31 AM 01/14/1994

Event 19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7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28 AM 01/14/1994

Event 20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9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26 AM 01/14/1994

Event 21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5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24 AM 01/14/1994

Event 22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5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22 AM 01/14/1994

Event 23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7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21 AM 01/14/1994

Event 24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8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18 AM 01/14/1994

Event 25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4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57:14.716 AM 01/14/1994

Event 26 of 10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10
Incoming event
03:57:14.697 AM 01/14/1994

Event 27 of 100: Event ID 16# 4358
All modules are ready for operation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03:57:00.258 AM 01/14/1994

Event 28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Module monitoring time star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03:56:58.196 AM 01/14/1994

Event 29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own initialization)
Incoming event
03:56:56.505 AM 01/14/1994

Event 30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Power failure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09:33.369 AM 01/14/1994

Event 31 of 100: Event ID 16# 4562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FC number: 1
Module address: 826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51:14.537 AM 01/14/1994

Event 32 of 100: Event ID 16# 2523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Global DB,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4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51:14.526 AM 01/14/1994

Event 33 of 10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12:51:14.502 AM 01/14/1994

Event 34 of 100: Event ID 16# 1382
Request for automatic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12:51:14.500 AM 01/14/1994

Event 35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12:51:13.781 AM 01/14/1994

Event 36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1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22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3.052 AM 01/14/1994

Event 37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20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4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956 AM 01/14/1994

Event 38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9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5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860 AM 01/14/1994

Event 39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765 AM 01/14/1994

Event 40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7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670 AM 01/14/1994

Event 41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9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5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574 AM 01/14/1994

Event 42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478 AM 01/14/1994

Event 43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7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382 AM 01/14/1994

Event 44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6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8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297 AM 01/14/1994

Event 45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5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9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191 AM 01/14/1994

Event 46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22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109 AM 01/14/1994

Event 47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6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107 AM 01/14/1994

Event 48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7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105 AM 01/14/1994

Event 49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8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103 AM 01/14/1994

Event 50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5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101 AM 01/14/1994

Event 51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7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099 AM 01/14/1994

Event 52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4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097 AM 01/14/1994

Event 53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6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096 AM 01/14/1994

Event 54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5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093 AM 01/14/1994

Event 55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9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51:02.092 AM 01/14/1994

Event 56 of 10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10
Incoming event
12:51:02.072 AM 01/14/1994

Event 57 of 100: Event ID 16# 4358
All modules are ready for operation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2:50:47.629 AM 01/14/1994

Event 58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Module monitoring time star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2:50:45.567 AM 01/14/1994

Event 59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own initialization)
Incoming event
12:50:43.877 AM 01/14/1994

Event 60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Power failure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50:31.741 AM 01/14/1994

Event 61 of 100: Event ID 16# 4562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FC number: 1
Module address: 826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45:04.160 AM 01/14/1994

Event 62 of 100: Event ID 16# 2523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Global DB,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4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45:04.149 AM 01/14/1994

Event 63 of 10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12:45:04.126 AM 01/14/1994

Event 64 of 100: Event ID 16# 1382
Request for automatic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12:45:04.124 AM 01/14/1994

Event 65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12:45:03.392 AM 01/14/1994

Event 66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1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22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678 AM 01/14/1994

Event 67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20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4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582 AM 01/14/1994

Event 68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9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5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486 AM 01/14/1994

Event 69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390 AM 01/14/1994

Event 70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7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0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294 AM 01/14/1994

Event 71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9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5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198 AM 01/14/1994

Event 72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102 AM 01/14/1994

Event 73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7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2.006 AM 01/14/1994

Event 74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6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8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921 AM 01/14/1994

Event 75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5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9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815 AM 01/14/1994

Event 76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22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18 AM 01/14/1994

Event 77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4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16 AM 01/14/1994

Event 78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5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14 AM 01/14/1994

Event 79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6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12 AM 01/14/1994

Event 80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07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10 AM 01/14/1994

Event 81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5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08 AM 01/14/1994

Event 82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6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06 AM 01/14/1994

Event 83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7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04 AM 01/14/1994

Event 84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8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02 AM 01/14/1994

Event 85 of 100: Event ID 16# 3842
Module OK
Module type: Distributed I/0s
Input address: 1019
U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Diagnostic interrupt from substitute
Requested OB: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OB8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12:44:51.701 AM 01/14/1994

Event 86 of 10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10
Incoming event
12:44:51.681 AM 01/14/1994

Event 87 of 100: Event ID 16# 4358
All modules are ready for operation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2:44:37.253 AM 01/14/1994

Event 88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Module monitoring time star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2:44:35.191 AM 01/14/1994

Event 89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own initialization)
Incoming event
12:44:33.501 AM 01/14/1994

Event 90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Power failure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44:08.364 AM 01/14/1994

Event 91 of 100: Event ID 16# 4562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FC number: 1
Module address: 826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43:57.090 AM 01/14/1994

Event 92 of 100: Event ID 16# 2523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Global DB,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4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43:57.078 AM 01/14/1994

Event 93 of 10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12:43:57.055 AM 01/14/1994

Event 94 of 100: Event ID 16# 1381
Request for manual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12:43:57.053 AM 01/14/1994

Event 95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12:43:56.325 AM 01/14/1994

Event 96 of 100: Event ID 16# 4562
STOP caused by programming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FC number: 1
Module address: 826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43:15.239 AM 01/14/1994

Event 97 of 100: Event ID 16# 2523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Global DB,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4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43:15.228 AM 01/14/1994

Event 98 of 10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12:43:15.207 AM 01/14/1994

Event 99 of 100: Event ID 16# 1381
Request for manual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12:43:15.205 AM 01/14/1994

Event 100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12:43:14.476 AM 01/14/1994

网友O(2009-01-06):
插入一些组织块  OBX

在检测一下你的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P:
把下载的ob中断块中都加be语句试试

网友Q:
不会的吧,系统太大,还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用过很多的,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的,但更换CPU后就搞定了啊

网友R:
更换CPU可以搞定,,,,,,,,,,,,,,,

网友S:
有没有考虑过在模拟量的输入端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这样的话可以从程序上消除模拟量输入中断数豪秒的影响

网友T:
可能本身的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