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的ET200M远程站能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吗?急!!!!

楼主(2004-02-02):
问题1 如题 问题2 我想用CPU315-2DP带若干个ET200M,ET200M带若干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CPU315-2DP能直接读写(与自身映射到CPU中的组态模块一样)模拟量输入输出模板吗? 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增加SIEMENS IM153模块,我们也设计了PROFIBUS-dp接口模块8AI/4AO模块(1-5Vdc/4-20mA信号输入输出),不用IM153,直接连接到PROFIBUS-DP即可.

网友C:
兄弟: 用ET200M,绝对行!但注意网速和网络长度的问题。一般1.5M速度网络长度小于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