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阀门

楼主(2004-02-03):
需求 氯气 流量控制阀 80mm 150mm     用过多种阀门都不耐用 主要原因是氯气泄露后从外部腐蚀阀杆,    请高手指教那种阀门更优!!!    THANKS!!!

网友A:
应该有塑料的吧?‘流体控制’版块问问看。

网友B:
可以使用衬F4阀或阀内件为哈氏合金的波纹管阀

网友C(2008-06-23):
用衬氟阀门,耐腐蚀,耐高温,寿命长!

网友D:
楼主:您好!

         不知道您现场是干的氯气还是湿的氯气?如果是氯气是干的,阀体是碳钢的球阀就OK了!

如果是湿的,用全衬的球阀或者是蝶阀,塑料也可以!全衬的蝶阀比较便宜的!

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大家相互交流一下,共同学习!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联系:021-64423400-19郭志伟13764138562

QQ:928976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