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拖动两马达,如何实现矢量闭环?

楼主(2004-02-03):
两台普通异步马达,每台30KW,分别带动各自速比一样的减速箱,齿轮硬连接后驱动同一负载;使用一个富士G11变频,75KW,如果采用1个编码器+PG反馈,不知能否实现精确的矢量控制,速度精度可达多少?不知谁有实操经验?

网友A:
矢量控制只能一拖一!

楼主:
如果矢量闭环实现不了,能否用V/F实现闭环?G11的开环和闭环速度精度在0-100%转矩的变化下是多少?

网友B:
G11输出频率精度和转矩变化无对应关系。你的开环和闭环速度精度应指组成的整个系统吧?

楼主:
是指整个系统,转矩虽然与频率无关,但与实际速度精度有关

网友C:
日立SJ300系列变频器可以同时对两台电机进行矢量控制,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A:
所有变频器都一样!日立也不例外!

网友D:
如果日立真的可以做到的话,倒是件好事! 我们期待着这不是个骗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