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查出步进电机失步原因

楼主(2004-02-03):
一台步进电机失步,多数情况是丢步,如何分清是机械还是电气原因?是电机还是电路?确定是电路,具体测量哪些信号,按步骤来缩小故障点?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自己搭的控制和驱动电路?

网友B:
我是专门研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能把你的应用环境描述一下吗? 步进电机看似简单但实际可不是容易的,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