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项目无法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4-02-03):
打开WinCC项目,选择Computer,服务器名字为POP-TA06ZKRTWKP(和电脑名称相同),有鼠标右键点POP-TA06ZKRTWKP并选择Properties,弹出一个窗口,提示信息:0x80004005:Unspecified error,确认后继续出现一窗口,提示:0x715:The specified resource type cannot be found in the image file,继续确认,出现一窗口,提示:0x80046204:(null). 用鼠标点Tag management,WinCC不再有反应,也不能选择其他WinCC中其他栏目 另外WinCC项目无法运行。即使重装也是这样。但是新建一个项目就可以运行。 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2 英文版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2003-12-13):
你的文件应该是从别的地方复制来的吧.复制的文件有错误.重新复制一份.记得复制前把本机中的项目删除或移走.若是复制是复盖原项目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B(2004-02-03):
你是系统有问题,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C(2005-04-12):
SP2?能装上WINCC? 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