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恳供水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03):
一台三恳4.0利用供水基板带两台水泵以循环方式运行,采用电位器为指令信号,调试时亦采用电位器为反馈信号,减泵时有时出现过流报警,有时却一切正常。报警后,一台自动切入工频工作。 请问哪位能给予解决办法?小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2003-09-19):
切换时是否停止变频器输出?也可能是干扰!

网友B:
减泵是减了工频还是变频的泵?

楼主:
to:广州通达 切换时变频器停止输出、报警。正常的情况下应该继续运行的,只切掉工频泵即可。我觉得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还没有在现场,是在制作厂房里调试,周围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扰. to:广东容济 减泵是减工频的泵.过程是这样的:此系统为恒压供水系统,在压力小的情况下,一台水泵工频工作,一台变频,均由供水基板控制.因为压力达到,所以减去一个工频泵,变频泵继续运行.此时出现了过流报警,变频和工频同时停止,变频泵改为工频运行(自动). 试了多次,有的时候可以正常循环,有的时候却过流。纳闷、不解!!

网友C:
这个估计和你的负载有关,减掉工频泵的时候,因为负载和水压一下会有个大变化,变频器这个时候OC,一点不奇怪。 切换时变频泵的频率是多少?有无30HZ?看看设置稍微大一点会否好些。 另外,制作厂房里的负载条件和现场的估计不大一样,而你的变频器是依照现场的负载需求来选择的,这个之间会不会有差距。

网友A:
接触器动作也会干扰!接触器线圈并一个电容(有专用吸收器更好)、调低载波频率、控制线用屏蔽线!!再不行换一个变频器试!

楼主:
to:桥飞 现在正在调试,还没有加负载,是空载.因为用电位器做反馈,减掉工频的时候没有调反馈,所以反馈(水压)没有更大的变化.在低频时切掉工频,低限频率是25Hz. to:广州通达 现在指定及反馈信号用的是屏蔽,控制220就没有用. 刚才又去试了试,还是不行!仔细听了一下,是工频接触器先切掉(正常),紧接着变频接触器也切掉了(不正常),虽然之间的时间很短,但是我还是听出来了,哈哈 是"啪啪"两声.

网友A:
反正你要保证当变频器有输出时是不能接通或断开电机!!

网友D:
1、是否变频和工频接触器的切换时间过短,可适当延长至1.5秒。 2、如接负载一定注意须先调好工频转向,防止因为和变频时转向 不一致而引起过流使变频器停止。

网友E:
您使用的是不是三垦的SWS供水基板,如果是,基板上的RY1端子和RY2端子是控制#1泵的,首先RY1继电器吸合,变频控制#1泵,压力不足RY2吸合将#1泵转到工频,之后RY3吸合变频控制#2泵,减泵时,RY3先掉,然后RY2,RY1不应该掉,您说的情况可以参看三垦vm05说明书中cd160之后的命令设置,尤其是cd189--cd191的参数设置~~~~~~~

网友E:
还有就是你采用电位器做信号反馈,有的时候电位器人为操作的过快可能引起上述问题,实际工作中采用远传表做信号反馈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只与管道中的气泡有关系,您可以试试是不是电位器动的过快就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F:
如果有报警时是会停止变频器并且会把变频运行切还到工频上,这是SWS本身的逻辑功能,问题在于减泵时的过流报警,1:变频器加速时间,2:干扰,3:CD180,4:CD168 最大可能是信号的传导输入干扰引起

楼主(2004-02-02):
SANKEN IHF--45K变频器,带深井泵,启动时频率到20HZ停止,显示OUN故障。我没有说明书,请指教。

网友G:
首先你是泵,那么要选择变转矩特性的V/F曲线,你的机器相当于55KW的机器,但深井泵电流大,最好降档使用,电机如果是45KW比较理想,OUN是直流母线过电压,你的现象很怪异,把参数优化一下,同时再把加减速加大试试,注意转矩提升不要加大,减小一点比较好

楼主:
同样的问题我们遇到过,最终是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阻容吸收解决的。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6) FAX:0371-3553077

网友H(2008-12-18):
我有个问题问大家一下,三垦变频器SPF37KW带30KW深井泵,下水泵160米,第一次可以启动,一停泵在起不动,变频器报过电流,我摆不平。

网友H:
孟国喜联系电话13503717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