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求助步进电机失步原因

楼主(2004-02-03):
该步进电机用于一台烫金机上,通过齿形小皮带、花纹辊、胶辊带动电化铝箔步进,一般走步30 mm,一分钟内走60步左右,偶尔会有6~7步偏小,约5mm.该机专业厂家制造,数据薄膜按键输入,LCD显示。电机为90BC340A,60V,6A,1.5~3度。检查胶辊压力,轴承,传动键均正常,空载偶尔会失步,如果问题出在电路,该如何找出故障点? 请各位慷慨帮忙!

网友A:
我是专门研制步进驱动器的,但我不推销自己的产品我们仅仅冲技术上聊。 1。很可能是起动频率太高。 2。加速曲线太陡。 3。电机扭矩不足。(如空载也失步可排除) 4。脉冲受到干扰。(可只开运动部分试验) 如有什么问题 我的QQ:1909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