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凌华的双显配置

楼主(2004-02-03):
我想请问一下,我需要一个双显系统,用NUPRO-841或NUPRO-840,因该用什么样的PCI显卡,他的兼容性更好呢?具体型号是什么?大概报价是多少呢?

网友:
你好,NUPRO-841或NUPRO-840可以支持普通的PCI显卡,但是兼容性没有测过,不过有一块自己的小卡型号为 mPCI8750是一块PCI槽的显卡,这几天正在做测试,相信到星期三可以给你一个测试报告。如果需要请和我联系。 010186865173或13801251752

网友:
据凌华测试,NUPRO-840加mPCI8750是不行的。不过NUPRO-841和NUPRO-840的芯片不一样,所以目前还没有肯定的答复。

楼主:
谢谢!mPCI好象可以用于NUPRO-842,因为842有mPCI的扩展槽。 但是我不知道NUPRO-841和NUPRO-840与哪一款PCI显卡的兼容性较好,现在PCI 显卡好找吗?

网友:
这个您要自己找了,我想找一些有名的品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