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与上位机的通讯

楼主(2004-02-03):
各位:由于本人的cpu是313c,故用cp340 来连接cpu和计算机的通讯。但是,现在,就是无法让计算机和cpu 通讯,就是简单的发送和接收都没有,请大虾们帮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为什么要用CP340呢? 可以用313C上的MPI口加MPI适配器或购买CP5611的通讯卡进行通讯连接,远程还可以用工业以太网模块通讯!请问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因为已经买了CP340,所以就用了,上位机用的是labview软件。目前的问题是,还不能让cp340运行起来。

网友B:
别试了,压根就行不通,cp340的作用是用于点对点的通讯。 通过rs232,速率最大19.2kb

网友C:
CP340必须编程,用字符协议传送,可以通信.LABVIEW如果带3964,或rk512协议,可以直接通信.或按阿毛的建议,较简单.我们做法很多,如用VC++作,永串口毫无问题.

楼主:
to:chp351577 你好,编个什么程序才能让340传送和接受?谢谢。

楼主:
现在只能用cp340 来通讯,目前能让cp340运行就可以。

楼主:
to:chp351577 现在只是想cpu通过cp340 向外发送数据,指点指点。

网友A:
根据协议利用发送和接收指令,这样开发有一定难度!!

楼主:
340有三个协议,怎么选?

网友D(2004-05-13):
to 食人鱼 你的plc通了吗? 我也是用labview编上位机用的是松下的plc 也是不通 如过你的通了可以指导一下小弟吗 谢谢

网友D:
我的邮箱lfj1890@mail.china.com

网友E:
cp340的作用是通过rs232或RS485.用于点对点的通讯。有主从之分。所以,必须通过读/写请求,然后应答的方式进行。既然你指向发送数据,将你准备发送的数据存放在单独的数据区,然后调用cp340的发送功能,定时发送就好。当然,还要要约定数据格式,校验。 挺烦的。我觉得采用这种方式和PC通讯,不是很理想。但我看见人家的确又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