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应用方案

楼主(2004-02-03):
以下是提升机应用方案,由本人改写:        提升机应用方案 塔吊及提升机的基本原理与电梯系统极为相似;变频器拥有抱闸控制,多端速度运行及距离控制功能使得在其基础上做相应的修改即可用于塔吊及提升机场合。 一、 多段速+转矩控制 该工况下使用两台变频器,每台变频器各驱动一台电机控制整个提升装置的运行 变频器1进行多段速度控制、变频器2进行力矩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时接收运行命令和多段速度选择,打开抱闸后,变频器1、2同时运行,变频器2根据变频器1输出的转矩电流设定来控制输出转矩,由于采用硬性连接,两台电机的运行速度相等,理想状态下两台变频器的出力也相等。变频器1和变频器2的抱闸输出串连控制抱闸装置;任何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时,抱闸输出无效,关闭抱闸,同时控制器根据故障继电器的输入状态、切除变频器使能信号,变频器封锁PWM。变频器1出现故障时,故障继电器输出动作;外部控制器接收到故障继电器状态变化后,输出控制信号控制变频器2,由力矩控制自动切换到速度控制。变频器2力矩控制时最大输出频率由功能码上限频率和上限频率偏置共同确定。 二、 距离控制+转矩控制 距离控制与给定目的楼层的距离控制基本一致,距离控制时外部控制器只需给出运行命令和目的楼层,变频器根据当前位置及目的楼层判断运行方向。该正常情况下,变频器1进行距离控制,变频器2进行力矩控制,变频器2最大输出频率由功能码上限频率和上限频率偏置共同确定, 两台变频器同时接收运行命令和目的楼层设定,变频器1、2同时运行,打开抱闸,变频器2根据变频器1输出的转矩电流设定来控制输出转矩,由于采用硬性连接,两台电机的运行速度相等,理想状态下两台变频器的出力也相等。变频器1和变频器2的抱闸输出串连控制抱闸装置;任何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时,抱闸输出无效,关闭抱闸,同时控制器根据故障继电器的输入状态、切除变频器使能信号,变频器封锁PWM。变频器1出现故障时,故障继电器输出动作;外部控制器接收到故障继电器状态变化后,输出控制信号控制变频器2,由力矩控制自动切换到距离控制。变频器2力矩控制时最大输出频率由功能码上限频率和上限频率偏置共同确定。 三、功率限定(加速禁止)功能 正常运行过程中,变频器的设定运行频率小于50Hz时,变频器按照正常S曲线加减速。当设定频率大于50Hz时,变频器先运行到50Hz,测得此时的输出转矩T,计算出变频器在此转矩下能达到的最大运行频率: Fmax=P/T;P为电机额定功率。 若设定的运行频率小于Fmax,变频器由50Hz加速到设定频率,并按设定频率一直运行直至减速;若设定频率大于Fmax,变频器由50Hz加速到Fmax,并按Fmax一直运行直至减速。

网友A:
你真的很不知简单啊,懂这么多!

网友B(2006-04-24):
我也是作变频起重机电器的,你的文章很有见解。但是到目前,在起重机上选用变频电机,还没有一个好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