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VF-S9变频器的自动控制

楼主(2004-02-03):
使用VF-S9,通过计算机的4--20mA直流模拟电流控制,同时控制一路开关,参数怎样设置?那位做过此行的前辈,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所提的问题应该是调试中经常遇到,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频率信号选择模拟量4-20MA,同时控制一路开关不懂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