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S3000控制系统

楼主(2004-02-03):
我们的CS3000在停电后重起,发现如下现象,各位知道的高手帮帮忙: 主控制 CPU运行,但从CPU运行后30秒左右COPY灯亮,30秒左右主CPU的COPY等亮,几分钟 后从CPU控制器重新启动,重复上面的动作后就关闭了.从CPU独立也能运行.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我碰到过。 你只要再重新下装一遍完整的组态程序就可以了。因为可能你停机时间太长的话它CPU里面的程序空掉了,要再下装一遍。 试试看吧,Download,然后它两个CPU就正常工作了

楼主:
是否 Offline download? 另外我的服务器早上还是好好的,不知怎么重起后Vnet驱动总是 又感叹号,cs3000也运行不起了,请楼上朋友帮助!!!!

网友B:
是的,需要offline download!反正你现在停机着,offline download 也没关系。 你的服务器上的Vnet出现感叹号是因为你的VF701网卡插在主板的Slot插槽上松掉了,与主板接触不良。可能是你搬动服务器时送掉了。把服务器机箱打开,再重新插一下VF701网卡,然后就OK了,windows2000就里就没有感叹号了! VF701网卡不正常,windows不认,当然CS3000运行不起来。按照上面的解决方法,你就万事大吉了。 新年好运气!Go

楼主:
谢谢您对我的指导,前面出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第一次面对这些问题,能得到您的及时帮助,真的十分感谢!现在有出现了一些问题:1)AAI835-S1模块的一个AO点的零点偏低,在MV值为0时,对应的电流只有1.25mA,而mv为50%,100%时对应的电流值都比较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2)我在安装HIS0163号从站时,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是否在安装时有一些注意事项,(我用的是配来的HIS0163受权盘).

网友B:
你在效验0%时MV不能给0.0值,要给0.1或其他趋向于零的指,但不能是0,因为它要把机械零点和电气零点区分开来,所以不能取零。 那如果你说现在你即使MV取0.1,它AAI835的零点还是漂,还是只有2mA左右,那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你们的卡件都是经过FAT过的,新加坡工厂出厂前也必定经过检测,新卡是不会出现这样漂零的。 安装HIS01063没有什么特别的,授权盘也OK,按照setup的提示一直按下去就可以了。装好后再运行CS3000。 要么你再描述一下你的操作站怎么个不正常法。

楼主:
在这里首先祝你新年快乐! 再谈谈我这里的故障现象: 以前出现的问题除了AAI835卡件其他的都已基本解决, 但我重新安装了HIS01062站后,不能使其的趋势图恢复正常, 但将其定义的趋势文件连接到HIS0163号站重新DOWNLOAD 便可调用,但这样便增加了系统风险,请问如何在主站(HIS0164) 和HIS0152中定义; 关于AAI835,该卡件以在恶劣环境中运行了快一年了, 其他的3个AO通道是好的, 型号AAI835-S1 与 AAI835-S2 有何区别?

网友C:
趋势的话一般这样配的。如果有三台操作站0164,0163,0162,一般配一个长趋势软件包,装在机器0164上,可以无限的纪录趋势。在0164上分配趋势笔,即组态configure文件夹下的TRxxxx文件,右键点中该文件属性,trend format 一栏应选择continuous and rotary type,容量可达是16个block*16个groups*8个pen。而另两台机器0163,0162上TRxxxx文件属性的trend format 一栏可选择trend from 0164,即趋势从0164上获取。如果你认为这样不太保险,则你也按照在0164上的趋势做法,trend format 一栏选择continuous and rotary type,然后在groups里分配趋势笔pen,选择适当的采样周期等。不过你的0163,0162里没有安装长趋势软件包,所以趋势的纪录是有限制的,如果是1秒采样一次,则只能保存48分钟,且这样的趋势笔不大于256个。 没有AAI835-s1或s2. -s00为标准型,-s03为符合G3标准的。-h为带hart协议的

楼主:
谢谢!!! 请问有没有cs3000的中文资料!! 如能可以法该我一份吗?linskyworld@fc18.com

网友D:
只有英文版的电子手册,容量太大。 中文版的好象西安交大翻译过,有教材。

网友B(2004-03-08):
一台操作站出现故障:V NET1,V NET2只能看到VNET1,重新安装2K和CS3K,结果系统自动安装了一个默认的项目CENTUM,且显示VL NET.所以从工程师站下载我们的组态项目,系统告诉:项目不同不能下装. 请问原因及解决办法.谢谢!!!!! 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吧,故障现象也没说明白。 首先,只能看到Vnet1的话,你的VF701卡是否正常?正常的话VF701卡四个灯应全常亮。 然后,你安装的是cs3000,默认安装目录是centum这没问题。 启动cs3k后你在系统配置画面里面看到的是VLnet吗?那不可能,VLnet是cs1k系统的控制网名称。 你在工程师站上下载项目,和你这台操作站又有何相干而不让你下装?

网友E:
在操作站中的his中指定一下数据来源就行了

网友F(2006-04-04):
你好,我有个长趋势的问题
现象:
原来在0164站上有长趋势,但我做了日报之后,秒计的TREND1\TREND2两个长趋势的存储文件还在,分计TREND3~TREND7的长趋势均无法调阅,长趋势文件夹里的原存的文件也没有了,但有一个分计的TREND8块,由于是后增加的长趋势,有新记录.不知为何.
求助:
长趋势和日报有什么冲突吗?有哪些设置会导致没有长趋势出现?如何找回原来的长趋势文件或是如何让它正常起来.

急急!!!谢谢!

网友G(2006-05-24):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H:
给一个能够得到中文资料的确实可行的途径!

网友I(2007-03-20):
我公司有一套CS1000系统,想买CP701卡作备件,不知除了在横河公司买,还可以到哪里购买

网友J(2007-11-26):
请问VF701卡供电需要几伏啊

网友K(2010-05-21):
为什么FUNCTION_BLOCK文件夹是空的呀

网友L(2011-05-15):
我们的CS3000系统vnet1网出现大×现象,经查是同轴电缆屏蔽层被老鼠咬断,可能是重新连接时不小心把同轴电缆与屏蔽层短接,造成左CPU(CP333D)不工作(左边电源指示灯是亮的,左边CPU所有灯都不亮),请问如何处理此故障?按左CPU模块上的“stop/start”是否可以启动左CPU?会不会影响右CPU的运行?求版主及各位高手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