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8通道的发动机检测设备?

楼主(2004-02-03):
我想做一个8通道的发动机检测设备,要求同时采集数据,不直选哪一种卡价廉物美? 发动机最高7000转/分钟,大部分传感器输出电压一般都在正负12v以内,但有时会达到正负60v,需要1us至少采10个点才行,只有空气流量传感器输出的是10MHz至40MHz的变化信号。需要同时记录下8各通道的信号变化,并能看同一时刻各通道的信号 请问如何选硬件? 如果不考虑空气流量传感器怎样选?

why?

网友(2003-12-19):
谢谢freshman! 我是初学者,请问是不是还应该有前级信号处理部分?有没有配套的卡?有了采集卡、传感器、电脑、labview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 需要1us至少采10个点才行, 至少10M的采样率 --- 只有空气流量传感器输出的是10MHz至40MHz的变化信号 至少100M的采样率 有必要吗?没听说状态检测要这么高的采样率。

网友B:
PCI-1716是250KS/s,速度低了点,不太符合要求吧! 你的速据要采多长时间呀?时间长了还要考虑存盘的问题。

楼主:
信号调理是要的,因为你的信号源电压不在标准+-10V之内,要降压。如果信号不是很干净还要滤波。信号调理电路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参考NI和研华的一些信号调理模块。 你的系统有了传感器+信号调理+数据采集卡+计算机就差不多了,软件开发可以用LABVIEW,也可以自己用VC/CB自己开发

网友C:
我们做航空发动机轮盘测控系统,最高转速30000转,软件采用labview,可与我们联系交流,谢谢!

楼主(2004-02-03):
昆仑海岸有这样的传感器,可以把量程大的信号改为采集卡可以接受的信号,凌华有成功的案例,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01086865173

网友D(2006-10-31):
该系统主要应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工业测试,过程监控领域,比如发动机系统数据采集,零部件测试等,为测量和测试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

从标准的"I/O"上升到真正的"测量技术"
e.bloxx测量系统专门为测试应用,数据采集和过程优化而设计。该产品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强大的扩展功能,工业级设计,能在非常恶劣的工业环境下稳定地工作,还有它的小巧灵活,便携性,精确性,各种类型的数据量都能采集。功能强大的内置信号调理器不需要基本测试自动系统。e.bloxx单个产品系列,提供高性价比的I/O和功能强大的测量技术。

e.bloxx A1 - 通用模块,用于所有标准测量和信号输入
e.bloxx A3 - 多通道模块,用于电压和电流,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4TC - 多通道模块,用于热电偶和电压,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5 - 精确模块,用于Pt100/Pt1000
e.bloxx A5CR - 2通道模块,用于低温用途( for Cryo application )
e.bloxx A6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6-2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9 - 模拟输出模块
e.bloxx D1 - 数字模块
e.bloxx D2 - 继电器模块 Relay module
e.gate DP - 实现自动化的网关 The gateway to automation
e.pac DP - 可编程自动控制器 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

另外

该系统主要用于发动机数据采集,零部件测试等领域
强大的系统 - 紧凑,灵活,可靠

在发动机和零部件测试领域,e.rack的模块化结构使
应用更加灵活。
测量和I/O插入单元用于所有常规的电量,热量和机
械量,具有很高的安装密度,例如80个热电偶电隔
离输入或者20个应变仪电桥载频放大器。
选装的触摸显示屏和可编程自动控制器实现该功能。

e.rack系统结构
3架单元/台架
e.rack带触摸屏

紧凑的测量系统用于所有常规测量和I/O信号
精制10个插入单元用于模拟和数字信号的连接

数据集中器e.gate R
最佳化的多通道数和高数据速率,16M数据存储器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e.pac R
综合功能例如PID控制器,tate machine,算法,数值和逻辑运算,16M数据存储器

触摸屏显示
单色3.8", 1/4 VGA (320 x 240), LED 照明

AC或DC供电,连接
10 ... 30 VDC或者115/230 VAC,传感器和I/O连接前或后面板

潘国荣
宏科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黄石花园5区113号907室
邮编:510425
电话:020-86297980;36300019
E-mail:alone8alone@sina.com
传真:020-36300181
www.hkaco.com

Guorong Pan
Hong Ke Car Technology Co, Ltd
Room 907, No. 113, Part 5,Huangshi Garden,Guangzhou (510425), China
Tel:8620-36300019
Fax:8620-36300181
E-mail:alone8alone@sina.com
www.hkaco.com

网友E:
检测发动机的哪些信号?

网友F:
建议选择宏科的系统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