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4-02-03):
有富士G9S系列变频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损坏,开机无显示,寻求帮助.

楼主(2001-11-03):
换电容22u/35v

网友A(2003-12-01):
我司也同样出现过此类事件,但是查该电容容量是好的,我也决定试换一下。

网友A:
不要犹豫,就是换35V/22UF的电容!!!您的变频器就会焕然一新!!!祝小袁您好运!!!

楼主:
我也碰过这样的,有一台换电容就好了,但前几天有一台把电容换了还是老样子,因在外无心维护最后也不知那人搞得咱样。

网友B:
你先判断开关管和整流桥是不是好的,如果都是好的,你沿着开关变压器找出24V,5V供电的滤波电容,无论容量是否发生变化都换掉,然后检查一下操作面板与主板的接插口,看插针是否氧化严重,确保其接插良好,最后把驱动端的电容也换掉。如果做到这几点,那你的变频器又可以工作几年了。我以前一个礼拜修过三个类似故障的富示变频器,到现在还没有反馈不好的消息。

网友C:
我也碰到你现在一样的问题,就是35V22UF的电容容量下降了,更换一只,你的变频器就和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