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4-02-03):
IPC和多台变频器同时通讯时候出现了问题,有哪位大虾可以帮忙?!谢谢啦!

网友A:
可怜,没人理哦,:((

网友B:
这里似乎没有人懂技术,只会做广告。失望!!!

网友C: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如何回答?

网友D:
IPC,您说的是不是PLC啊 一般PLC和变频器的通讯会出现干扰情况 不知你的出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E:
是工控机与变频器通讯,是比较容易受干扰,但程序不对也有可能,另外要弄清楚是何种通讯协议

网友F:
首先谢谢大家: 我们用的是安川f7,协议membus。工控机和变频器一对一通讯没有问题,工作很稳定。但工控机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工作时出现了问题,即变频器不能按要求启动、停止。 我们使用时用的是一个工控机串口,通过485转换,控制两台变频器的,变频器的地址不同。

网友E:
检查通讯的地线有没有接好,地址站号有没有设对

网友G:
to 郭工: 谢谢您! 线路和地址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工控机和其中任何一台通讯时工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