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编码器信号如何进入PLC。

楼主(2004-02-03):
我在工作中遇到个难题:想利用MAXON电机自带编码器的信号输入PLC以判断电极转过的角度,电机编码器输出的为TTL电平的脉冲,而我用的PLC是OMRON CPM2A的,只能接受DC24V的脉冲信号,我该怎么办呢?我有希望吗?恳请各位高手出出点子,如果不可能,也请您告诉我,我好有个准备。谢谢。

网友A(2002-12-28):
告诉我试一试 THJ7118@HOTMAIL.COM

网友B:
我的看法是:建议你用PLC加伺服系统,并不难.否则 1.你若直接把编码器连到PLC上占用I/O太多,资源浪费; 2.你这样做编程工作量增加,但控制上并不完全能达到实际的要求.比如: 控制方式\增益等问题,会让你头疼不已. 请高手指正.

楼主:
谢谢各位,我需要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入PLC的高速计数端口,然后根据得到的脉冲个数计算电机转过的角度(电机最多转一圈),电机的动作不是由PLC来控制的。我想知道的是,OMRON的PLC可以接收TTL电平的脉冲信号吗?因为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可以提供这样的脉冲信号,可以节约单独购买编码器的困难。 恳请各位指点!

网友C:
一般的PLC高计端口所能准确接收脉冲信号的保险电平应该在19V以上,电平再低虽然有时可以但不安全,唯一简单的办法就是外加编码器,频率最好在1K左右,不要超过2K。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网友D:
一般的PLC支持的频率在10K以下,你可以做个小板用光耦将TTL变成24V信号。 PLC的高速计数器很容易使用,成本也极低。 如果没有高速计数器(PLC),告诉你一个自己编程实现的简单方法,用10-30MS的内部定时中断去采样脉冲点,可以用软件得到2K以下的高速计数器,当然此方法会增加你的扫描周期,但是现在PLC的速度均很快了。 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网友E:
HIFEI说言及是

网友F:
普通光耦高速时间了容易损坏,建议用三极管。

网友G:
绝对编码器与PLC 只能用串行输入吗!! 无其他办法了??!

网友H(2003-12-22):
问各位师傅: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同一编码器的信号线可否并接在一可编程的两个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另外,两个高速计数器不同时清零,计的脉冲数相对是否有误差;比如三菱的X0、X2并接同一编码器的同一相信号,高速计数器用C235、C237,计数前同时清零,之后当C235到一个数值时清零C235,当C237到一个数值时清零C237,C235、C237的设定值不一样,两个高速计数器计的脉冲数相对是否有误差,(如:C235为0时C237为10,C235为10时C237应为20,C235为20时C237为30,...)如果有误差该怎样解决。 谢谢各位师傅 13839088186

网友D(2004-02-02):
我以前用过三菱的plc来对高速脉冲计数,当要注意其外部接口的点其特性,三菱需要外部传感器使npn集电极开路的。不知道omron有没有这点要求,如果是那样你可自己选三极管来做一个转换电路就可。如果你也可选择如百格拉tlc6那一类的伺服控制器,它内部又plc编程功能

网友I:
选用意大利产的编码器专用转换板,天津TURCK有售

网友J(2007-11-02):
我用和利时的可以吗

网友K:
可采用75452芯片(双二输入集电极开路与非门)扩展成集电极开路输出送入PLC。

网友L:
没有模拟量输入模块吗?????? 要是没有的话就很难了 有就没有问题

网友L:
要是没有的话就很难了

网友L:
有就没有问题

网友M(2008-01-18):
用和利时的可以吗

网友N: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ELTRA提供EMB编码器信号分配器,该分配器工作原理:
  编码器的电气输出特性需要与控制器(例如PLC)接口相匹配时,可采用EMB信号分配器。EMB信号分配器主要功能是对输入信号进行信号分配,使其与输出信号接口相匹配。
  例如:编码器输出电压为5VDC(TTL电平) ,而控制器接口输入电压为24VDC(PLC输入电压),或者编码器与控制器电压相同,但控制器的电气输出方式不匹配。EMB信号分配器就提供了许多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案。请参见后面“订货代码”的说明页来确定所选的方案。
EMB信号分配器上最多只能有两个不同的电压,并且只能由X4端子供电,X4端子的电压是EMB信号分配器上所供电压中较高的一个。此外,由若干板子集成的底板最多有8个输出,简化了线路。在这种情况下,订货代码中所有的输出都会详细列举了来,并加以说明(包括端子输出方式),例如,对于具有一个5VDC NPN输入和8个5VDC长线驱动输出的EMB分配器来说,
订货代码变成EMB5N5L5L5L5L5L5L5L5L。
举一个EMB信号分配器的典型应用:一个EMB信号分配器,一个有5VDC长线驱动输出的编码器,必须同时连接到采用需要24VDC推挽式输入和采用需要5VDC长线驱动输入的仪表上。该板将有这样的订货代码:EMB5L8/24P5L,其中,EMB5L表明,接在X1端子上输入的是5VDC线性驱动器;EMB5L8/24P表明, 接线端子X 2 上的第一个输出是推挽式输出线路, 由8/24VDC电源供电;EMB5L8/24P5L表明,X3端子上的第二个输出具有5VDC长线驱动的输出方式。此板的电源应是24VDC,并接到X4端子上
   上面是我简单的讲了一部分,欢迎想详细了解这方面的应用的朋友来电咨询:
    上海三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561弄5幢2层
    联系人:胡何文
    电话:021-51087655-8054
    传真:021-52650623

网友O(2009-07-22):
不太详细,有没有更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