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winxp下安装wincc5.1?

楼主(2004-02-03):
怎样在winxp下安装wincc5.1? 我安装时提示我要在WIN2000+SP2下安装,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xp必须是SP1的

楼主:
我的是SP1的,但它还是有上面的提示。

网友B(2004-06-29):
wincc5.1不能在XP下安装

网友C:
可在兼容模式下安装,具体做法: 用右键点安装程序,再下拉菜单中选中兼容到win2000模式下运行即可!

网友D:
你说的是梦话了!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