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04-02-03):
我现在有一个PF55-48C1的步进电机,它有六个引线,我初次接触电机,哪位大哥能帮我一把,传我一份硬件驱动电机电路

网友A(2003-12-22):
http://www.nipponpulse.com/product_map.html 去看看

网友A:
http://www.nipponpulse.com/PFMotors.cfm

网友B:
如果是六出线的,很可能是:A+。AC。A—。B+。BC。B— www.melco.com.hk

网友C(2004-02-03):
量电阻找出中间抽头,然后你可以用单极驱动也可以不理会中间抽头用双极驱动方案,看你的设计要求啦。 我的QQ:1909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