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C比例阀的应用

楼主(2004-02-03):
电-气比例阀中EIT202-F003B与EIT2040-F03B在应用上有何不同?

网友A:
说详细点行不行啊?

网友B:
也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流量和压力范围不同罢了。 此两款电-气比例阀在西班牙生产,EIT202-F003B的流量为600(Nl/min)压力范围为0,05-8 bar。EIT2040-F03B的流量为800(Nl/min)压力范围为0,05-7 bar。此两款的接管口径都为G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