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compactpci的一些指标

楼主(2004-02-03):
我现在主要是需要高可靠性,运算处理速度快,系统稳定性高........ 请问在凌华的compactpci中,现在4u平台的最高配置能够达到什么级?硬盘最大能达到多大? 大致配置是怎样的?

网友A:
最高配置是配cPCI-6860主板(双P4至强CPU)。硬盘目前IDE可以到160G,SCSI也有120G的。能不能接目前容量最大的硬盘还要试试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