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控制的PLC程序设计

楼主(2004-02-03):
PID温度控制的PLC程序设计 温度控制是许多机器的重要的构成部分。它的功能是将温度控制在所需要的温度范围内,然后进行工件的加工与处理。PID控制系统是得到广泛应用的控制方法之一。在本文中,将详细讲叙本套系统。 l 系统组成 本套系统采用Omron的PLC与其温控单元以及Pro-face的触摸屏所组成。系统包括CQM1H-51、扩展单元TC-101、GP577R以及探温器、加热/制冷单元。 l 触摸屏画面部分(见图1-a) 1-a 如图所见,数据监控栏内所显示的002代表现在的温度,而102表示输出的温度。如按下开始设置就可设置参数。需要设置的参数有六个,分别是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滞后值、控制周期、偏移量。它们在PLC的地址与一些开关的地址如下所列。 比例带 : DM51 积分时间 : DM52 微分时间 : DM53 滞后值 : DM54 控制周期 : DM55 偏移量 : DM56 数据刷新 : 22905 l PLC程序部分 002:PID的输入字 102:PID的输出字 [NETWORK] Name="Action Check" //常规检查 [STATEMENTLIST] LD 253.13 //常ON OUT TR0 CMP 002 #FFFF //确定温控单元是否完成初始化 AND NOT 255.06 //等于 OUT 041.15 //初始化完成 LD TR0 AND 041.15 OUT TR1 AND NOT 040.10 //不在参数设置状态 MOV DM0050 102 //将设置温度DM50传送给PID输出字 LD TR1 MOV 002 DM0057 //将002传送到DM57 [NETWORK] Name="Setting Start"//设置开始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UT TR0 AND 229.05 //触摸屏上的开始设置开关 DIFU 080.05 //设置微分 LD TR0 AND 041.15 AND 080.05 SET 040.01 //开始设置标志位1 SET 040.10 //开始设置标志位2 [NETWORK] Name="Poportion"//比例带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1 OUT TR0 AND NOT 042.01 MOV #C11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比例带 CMP 002 #C11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110 AND 255.06 //等于 SET 042.01 //设置比例带标志 LD TR0 AND 042.01 MOV DM0051 102 //将比例带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1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1 //复位标志1 RSET 042.01 //复位比例带标志 SET 040.02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Integral"//积分时间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2 OUT TR0 AND NOT 042.02 MOV #C22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积分 CMP 002 #C22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220 AND 255.06 SET 042.02 //设置积分标志 LD TR0 AND 042.02 MOV DM0052 102 //将积分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2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2 RSET 042.02 SET 040.03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differential"//微分时间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3 OUT TR0 AND NOT 042.03 MOV #C33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微分 CMP 002 #C33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330 AND 255.06 SET 042.03 //设置微分标志 LD TR0 AND 042.03 MOV DM0053 102 /将微分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3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3 RSET 042.03 SET 040.04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Hysteresis"//滞后值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4 OUT TR0 AND NOT 042.04 MOV #C44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滞后值 CMP 002 #C44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440 AND 255.06 SET 042.04 设置滞后值标志 LD TR0 AND 042.04 MOV DM0054 102 /将滞后值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4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4 RSET 042.04 SET 040.05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Period"//控制周期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5 OUT TR0 AND NOT 042.05 MOV #C55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控制周期 CMP 002 #C55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550 AND 255.06 SET 042.05 //设置控制周期标志 LD TR0 AND 042.05 MOV DM0055 102 将控制周期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5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5 RSET 042.05 SET 040.06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Shift"//偏移量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6 OUT TR0 AND NOT 04

楼主(2003-06-01):
画面在哪?

网友A:
谢谢 QingSong ,如需放上图片,请编辑成PIF或JPG格式,并与文本一并EMAIL到XQ-DU@YEAH.NET,我将为您粘上,以方便网友阅读。再一次谢谢。

楼主:
杜先生:你好! 我现在正在做一项工程,请问是否可以帮我。我想用计算机直接用Modern 与PLC互连,然后在远程用计算机直接监控PLC的输入输出与内部寄存器区域。用的软件是VB。如有兴趣,请打电话13352852671!非常感谢!

楼主:
太感谢了QINGSONG了,就想找个人请教一下,终于遇到高手了!你的系统中包括CQM1H-51、扩展单元TC-101、GP577R以及探温器、加热/制冷单元。我想请问如果只用TC101模块能达到同样效果么?还有TC101采集上来温度值以后,用CX-P编写的程序是不是和你原来的一样啊,如果要该 的话,你看要怎么改呀?!~不胜感激

楼主:
这套程序我试过,确实可以。请问是否有别的应用,可否放一点关于脉冲控制方面的程序!谢谢!

楼主:
如果有更好的资料请e给我,我以SMC的资料交换。热泪感谢!!

网友B:
这套程序有没有在某项工程中使用?

楼主(2003-10-14):
此台机器已经出口到澳洲,另外五粮液的瓶盖切割机也是采用此种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5度左右。

网友C:
西门子做PID也很方便,但我最近做一个28点的,一下有点摸不着头绪.

网友D:
QingSong: 你的远程监控如何了?

楼主:
to QingSong: 这程式有什么大不了,请不要自吹自擂!5年前我已经用Omron C200HX 写15个工位、有预热->加热->降温、并且对按停机时间的长短作补偿的温控程式。

楼主:
To aaaa: 我既没有大吹,又没有大擂,我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你有好的程序,为啥不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呢?我拭目以待。我其实挺欣赏一句话,愿与你共勉;人贵有自知之明。谢谢你对我的批评!

楼主:
To PLC18: 谢谢你的关心,已经做好很久啦!也希望你有时间同我联系! 张青松 2003.10.17

楼主(2003-11-13):
无私的QingSong,直得敬仰!

笨!

网友:
Qingsong: 你的这种精神,真的很值得大家的学习. 不要理那些小人的胡言乱语. 我支持你.

网友E:
qingsong,谢谢你的无私,如果大家都有你这种想法,我们中国的设备就不会比别人差啦,不像有些人那么自弊!还自以为了不起。我们支持你,你是伟大的!

网友F:
我有松下PLC的PID温控程序,温度偏差很小不会超过0.2度,哪位有兴趣的朋在向我来要呀

网友G:
温控大有学问。精度达到0.2度采用何种传感器?是不是在一个大气压下控制水温摄氏100度。

网友H:
to 电工有前途:能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网友H:
email:maokai064@hotmail.com

楼主(2003-12-26):
请问,其中的#C110,#C220,#C330,#C440,#C550,#C660,#70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I(2004-01-31):
有点不大明白:你的PID参数在哪里设定?另外,102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触摸屏上的显示吗?还有,你的加热元件是什么?加热介质是什么?对控温的调试一直不是很有心得,希望能与你交流,谢谢。 13301784422@133sh.com

网友J:
我希望这个网上有很多象上面这样的技师,能把程序免费供给大家参考,这样我们这个行业才有进步,才有发展。 xianjun76@163.com

网友K:
顶一下,同意JUN22的说法!!!希望各路高手都能大方的像我们这样的菜鸟伸出援助之手!

网友L(2004-03-04):
各位师傅,可以教我,WIN3.2编程,我用S7-200,EM231/PT100(电阻)显示温度(TP170A),并控制阀门电动机来控温.我请喝茶

网友M:
我想用西门子300实现PID控制,利用其系统自带的系统模块, 可是,没有它的说明书,那位仁兄有关于系统块的资料,或者是例子 感激不尽!!!

网友N:
谢谢!! 有没有用三菱的!!

楼主(2004-04-19):
我愿出费够得三菱f2n和西门子s7_200的温控程序 小弟无能费劲心思就是摸索不明白 我是个初学者 大家见笑了 真的很无奈 没有学习伙伴的同时 更没有导师 对我来讲资料都是个问题 有谁提供感激不尽!

网友O:
to qingsong 你好我不需要做pid 控制。只是上位机要适时的采集温度信号。我想知道。硬件的接线怎么接。我用的是ch200h。ad003模块。不知道你清楚吗?谢谢。xinxinr0842@163.com

网友P:
To:qingsong 你好,我现在在做一种脉冲加热设备。要求在达到设定温度后,5秒钟内就要稳定下来,而且温度要在一度的偏差内。我现在用的是FP0-C16CT和KT4来控制,但温度很难在5秒内稳定下来。请问用什么方法能在我现有器材上达到这个要求。能否编一小段恒温5秒的例子让我参一下。本人十分感谢。E-mail:jiang9813054@163.com.谢谢!!!!

网友P:
To:qingsong 你好,我补充一下。我手上还有触摸屏GT30。谢谢!!!

网友C:
我用松下做了一个54点温度系统,27点温度控制,27点温度显示,效果相当不错,温度控制范围在0.2度以内,基本上稳定在设定值上不动,如需探讨请联系shake@ynmail.com

楼主:
你好: 我对松下的PLC不了解,可以发给我看看吗?谢谢。 我的邮箱:blusyuan@sina.com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现在要设计一个控制! 题目:利用SIEMENS S7-200 硬平台开发矿热炉生产过程控制软件,S7-200在控制软件调度下通过对电极驱动控制机构的自动操作使炉温逼近理想工艺要求,使设备在最大的功率区运行,以利于产品的增值,质量的提高,能耗的下降以及减轻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 主要参数:1。输入到无源变送器一次侧的模拟量(三相交流电压0—60V 三相交流电流0-5A);2。数字开人量(8入)*计时归零开关,在新的一炉开始时通过操作人员的按动表示新的一炉开始运行曲线归零,*带死区PID控制模式 选择功率模式!3。数字开入量(8入)。 技术指标:模拟量U/I采样精度不低于0.5% 超调量不大于满偏度的1.5% 请教那位能帮小弟解决一下!不胜感激!我现在对那个带死区PID不了解,还有电机的正反转的控制!

网友Q:
s7-200本身自带有一个PID控制指令只要在指定的表格内写进各个参数就好运行,但是他的模拟量4-20MA(0-10V)转化为数字量后经过怎么样处理送给才可以送给表中的PV呢,PID输出后又经过怎样的运算送出动给D/A呢

网友R(2004-06-02):
s7-200本身自带有一个PID控制指令,我希望PID输出后通过继电器控制加热器来控制温度。

网友R:
s7-200本身自带有一个PID控制指令,我用EM231/PT100(电阻),希望PID输出后通过继电器控制加热器来控制温度。不知如何使用,请各位高手指教。如有程序的话,请发至wqy_990217@sina.com,不胜感激。 。

网友S:
在PID参数不好找时,可以尝试逐渐逼近的办法.说白了,就是不足就加,多了就减.

网友H: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PID输出后通过继电器控制加热器来控制温度。请大家帮帮忙我的邮箱:maokai064@hotmail.com

网友T:
我是新手,我還沒學歐姆龍的,你有沒有三菱的例子呀?

网友U:
我也正愁没有三菱的或者S7的例子,谢谢!

网友V:
to大头菜: 0.2度的精度实在不容易,不过小弟有些怀疑,请见凉. 一,传感器的精度有那么高吗?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二,加热输出是什么方式,是数字脉冲输出,模拟量输出? 三,外界有没有扰动,如果扰动频繁,系统是否有那么快的响应速度?

网友W(2004-07-08):
0.2度的控制精度要看是怎样的控制对象及怎样的控制手段。一般情况下从热电阻或热电偶直接采集信号不经过高精度温度变送器是很难控制到的 而且不知道大菜头是用的那种控制策略,单纯PID控制肯定不行。 vipastar@yahoo.com.cn

楼主(2005-05-28):
我是大4的学生,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PLC在恒温中的应用,但在温差在0-5范围内,有用PID控制加热,希望大家能帮我,我用的PLC是OMRON的CPM2A,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X:
用纪电器控温精度上很难,用可控硅模块会好的多。

网友Y:
还不够详细

网友Z(2007-04-19):
能不能把这个程序改成用西门子S7-200做的?谢谢 有会的 请把改好的发到我邮箱里面。谢谢各位了。liuguanghua329@qq.com

网友AA:
菜鸟5: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11-18 13:32:00
    我有松下PLC的PID温控程序,温度偏差很小不会超过0.2度,哪位有兴趣的朋在向我来要呀

好东西,请给我份做参考.jsshenjianliang@163.com

网友AA:
好呀!总算找到窝了.
大家好,有谁手上有C语言的增量式PID算法源程序,能给我一份吗?
谢谢大家了.
因我是第一次玩这个,我用的是ATMEGA8的,现在温度可显示,它内自带PWM,但无法让它控制恒温.请大家给个提示 谢谢!
我的邮箱:jsshenjianliang@163.com

网友AB(2009-06-21):
我是不是来的太迟了?能把这个程序改成用西门子S7-200做的吗?

网友AC(2009-09-14):
程序看不太懂我是新手

网友AD:
To shenjl168

你做什么行业啊, C语言写不是更简单嘛, 关键看你运行在什么硬件平台上, 我做过PID 温度控制,

不妨聊聊!

网友AE(2010-01-20):
好东西啊!请给我一份技术资料备份。谢谢!szsy@sun-yuan.com

不过现场许多热电阻、热电偶传感器输出的是mV信号,有些还是需要外配电的二线制传感器。这时就需要在传感器与PLC之间接一个信号变送器进行转换,将传感器与PLC的信号匹配。

信号变送器相关技术资料:

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

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214

网友AF(2010-03-27):
上面的内容太难看懂了,是否有带注释的梯形图,给我发送一份,谢谢。30092921@qq.com

网友AG:
谢谢!!有没有用200的!!

网友AH:
有程序就好了 。。。。。。。。。。。

网友AI:
这个帖子快成古董了,又被顶起来了。图片数年后仍然未能上传。杜版主的好心也未能如愿。

网友AJ(2010-05-09):
我是大四的学生,正做毕业设计,相对滚筒洗衣机进行水位和温度的控制,采用PID怎么编程序,谢谢各位!

网友AE(2010-10-13):
顺源科技常用产品资料索引

(1)  一进二出、二进二出 模拟信号磁电隔离变送器。
一进二出模拟信号磁电隔离变送器:DIN 1X2 ISO EM系列产品具有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免零点和增益调节。0-10V/0-±5V/0-1mA/4-20mA/0-±20mA等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1/输出2/辅助电源之间 四隔离特点。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52711384647811.pdf

二进二出模拟信号磁电隔离变送器:DIN 2X2 ISO EM系列产品具有精度等级:0.1级、0.2级。产品出厂前已检验校正,免零点和增益调节,用户可以直接使用。0-75mV/0-±5V/0-1mA/4-20mA/0-±20mA等模拟信号的输入1/输入2/输出1/输出2/辅助电源之间 五隔离特点。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77042420.pdf

(2) 压力、位移两线制变送器专用隔离电源。
BHK系列1KV隔离SIP7脚封装,小体积、微功率、超低功耗,非稳压单输出DC-DC电源模块。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71364795499.pdf

(3) DIN3系列 0-5V/0-±10V/4-20mA小体积低成本隔离变送器。
厚度12.5mm﹑高精度、低成本防爆型有源(无源)隔离 放大器/配电器/变送器/安全栅。超小体积(12.5X82X45mm),极低的温漂25PPM/K满值。产品可以保证在-45℃—+85℃环境中正常使用,温度漂移小于满值的0.1%,3KVAC的隔离电压,能满足现场2/3/4线制传感器信号隔离、配电及变送到各种仪器仪表的匹配使用。高精度(精度和线性度误差最低做到0.05%)、低成本、高可靠(3年的质保期)设计。
详细技术资料:URL=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655549761.pdf]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655549761.pdf

(4) DIN3系列小体积低成本4-20mA无源隔离变送器。
超薄型﹑高精度、低成本无源隔离配电器/安全栅。超小体积(12.5X82X45mm),极低的温漂25PPM/K满值。产品可以保证在-45℃—+85℃环境中正常使用,温度漂移小于满值的0.1%,3KVAC的隔离电压,能满足现场2线制传感器信号隔离变送到各种仪器仪表的匹配使用。高精度、低成本、高可靠(3年的质保期)设计。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19423914027.pdf

(5) 0~±10V/0~±20mA 双向直流信号隔离转换器。
低成本、小体积,可直接焊在PCB板上装入仪器内部,无需外接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使用方便。电源/信号输入/信号输出 3000VDC 三隔离。工业级温度范围: -45~+85 ℃。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6435630056.pdf

(6) ISO EM系列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IC。
直接焊在PCB板上,无需零点和增益调节,可实现0-5V/0-10V/0-75mV/0-2.5V/0-1mA/0-10mA/0-20mA/4-20mA等各种信号间的隔离转换。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9203141748.pdf

(7) 低成本、小体积 SY系列 直流信号转换器。
SIP 8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电源、信号1000VAC 隔离。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5294232355.pdf

(8) 八通道4-20mA信号采集器。
各输入通道之间互相隔离,测量精度优于0.05%,RS-485/232输出,可以程控校准模块精度。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支持Modbus RTU 通讯协议。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6504096002.pdf

(9) 变频器专用抗EMC干扰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
在IC内部的输入信号干扰抑制滤波电路和输出干扰吸收电路,有较强的抗EMC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空间干扰功能。特别适用于现场有变频控制设备、大功率电磁起动、GPS高频信号无线收发装置的场合。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8581777918.pdf

(10) 两线制4-20mA(0-20mA)环路隔离IC。
单片两线制隔离接口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在PCB板上,占板面积小。很小的输入等效电阻,使该IC的输入电压达到超宽范围(7.5—32V),以满足用户无需外接电源、免调节实现信号远距离、无失真传输的需要。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18564877700.pdf

(11) ISO系列热电阻温度隔离变送器IC。
可实现三线、四线或两线Pt100热电阻信号直接输入,内置线性化处理和长线补偿电路,电源、信号:输入/输出 3000VDC 三隔离。输出标准0-5V/4-20mA等信号。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7293787340.pdf

(12) 模拟信号转脉冲频率信号(V/F)隔离变送器。
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单位脉冲信号。国际标准信号输入: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等。输出标准信号:0-5KHz/0-10KHz/1-5KHz等。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3KVDC三隔离。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654893168.pdf

(13) 两线制传感器(无源型)输出回路供电专用隔离配电器IC。
低成本、小体积,SIP 12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主要用在现场给传感器输入配电的场合。配电电压5V/12V/24VDC等,可实现0-75mV/0-2.5V/0-5V与4-20mA信号间的相互隔离、放大及转换。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2114573645129.pdf

(14) 四通道模拟量输入高精度数据采集模块。
现场四路模拟信号采集实现隔离RS485/232输出。0-5V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输入可选型。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1911544196957.pdf

(15) ISO系列 真有效值(RMS)信号隔离放大器。RMS模块是以单片TRMS/DC转换器为核心并采用了全新的D-S计算技术,配置高精度信号隔离放大器构成。使用这种模块能准确、实时测量各种信号波形的有效值,无须考虑波形参数和失真。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6264057236.pdf

(16) 两线制无源传感器4-20mA信号环路式隔离配电IC。
可以给两线制传感器配电16V—21.5V,同时实现两线制传感器信号测量、远传、隔离功能。该IC输出是针对24VDC和取样电阻(负载电阻)相串联的二线制供电回路(现场防爆功能)来设计的,同当前流行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板(上位机)、PLC、DCS或其他仪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相匹配。ISO 4-20mA-F产品使用非常方便,无需外接电源、免调节。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2014432704.pdf

(17) 两线制4-20mA隔离调理器IC。
输出针对24VDC和取样电阻(负载电阻)相串联的二线制供电(现场防爆)回路来设计的,与现场模拟量输入接口板(上位机)、PLC、DCS或其他仪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相匹配。 ISO 4-20mA-P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只需外接一个50KΩ的多圈电位器进行ADJ校正。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2041911658.pdf

(18) ISO系列 模拟直流信号光电隔离放大器IC。
是一种将输入信号隔离放大、转换成按比例输出的直流信号混合集成电路。产品采用了直流信号模拟调制技术,而不是ISO EM系列磁电隔离产品所采用的信号载波技术。光电隔离放大器产品与磁电隔离的相比具有较强的抗EMC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空间干扰特性。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11212472029.pdf

(19) 大电流(0-500mA/0-2A)输出型信号隔离放大器。
具有高精度隔离放大器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主要用在对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驱动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也可以用来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或大功率负载等,采用标准DIN导轨安装。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112372435755.pdf

(20) Pt100 热电阻信号隔离变送器。
采用标准DIN 35导轨安装方式。三线、四线或两线Pt100热电阻信号直接输入,可实现温度信号一进二出、一进四出的功能。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6353331218.pdf

(21) ISOEM 1001 系列交流信号(直流双向信号)隔离放大器 。
产品的最大特点是:当双向直流信号输入,而输出为电压信号时,零点和满度可以做相应的高精度调整。而当输入双向直流信号而输出是电流信号时,请选用公司ISOEM U - P - O 或ISO A- P - O系列的产品。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6454431495.pdf

(22) 0-10mV/0-20mV/0-75mV/0-100mV的微小信号的隔离、放大、变换器。
该芯片的隔离电源除了为内部放大电路供电外,还可以向信号输入端提供一组隔离的直流电源和一个基准电压源,可供外部电路扩展用,如电桥电路、基准电路等。SMD工艺结构及新技术隔离措施使该器件能达到:电源、信号的输入/输出 3000VDC三隔离。并且能满足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的现场恶劣工作环境要求。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9316222642256.pdf

(23) ISO 4011多量程高精度模拟量输入数据采集模块。
产品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检测模拟信号或控制远程设备。通过软件的配置,可用于多种传感器类型,包括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和数字信号输入/输出(I/O)等。产品可应用在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温度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62718283054112.pdf

(24) 电镀电源信号控制专用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转换器。
用于电镀电源4-20mA信号输入输出控制,内部通过PLC的DA模块输出4-20mA(0-10V)的信号控制整流器的可调输出,工作电压、电流和各种运行参数的监测及外部增加4-20mA(0-20mA)/0-5V标准信号接口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62118155755028.pdf

(25) ISO系列 频率信号隔离变换器 。
可实现正弦波、方波、锯齿波等信号隔离放大及转换。0-1KHz/0-5KHz/0-10KHz等频率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0-2.5V/0-5V/0-10V电压信号或0-10mA/0-20mA/4-20mA电流信号。产品有DIP 24Pin PCB板上焊接和DIN 35卡槽固定两种安装方式。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221382236858.pdf

(26) 线性电子尺、位移、电位器、角度等传感器专用变送器。
采用输入滤波、保护电路,高精度稳压基准IC电源电路,放大转换电路,零位满度调节电路等变换电路。广泛用于电子尺、位移、电位器、角度等传感器信号的放大、转换、隔离及变送。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112563448872.pdf

(27) 单相交流电流信号隔离变送器IC。
可将交流0-500mA-30A的电流信号,隔离转换为直流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标准信号。SIP 12Pin PCB板上安装。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52514333199026.doc

(28) 低成本、小体积(SIP 8Pin)隔离器。
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的直流信号隔离放大器,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的直流电流信号隔离放大 IC。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3313241462732.pdf

网友AK(2012-04-20):
各位前辈,不才文化程度不高,很喜欢工控,从2000年开始学习Plc,没有学习伙伴也没有老师,这么多年来,也就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控制,对伺服定位控制和PID控制多年来一直不得要领,各位前辈如有三菱FX系列PLC的温度PID控制程序和伺服定位程序,请不惜赐教,小弟的邮箱是LJR181@126.com有谁提供感激不尽!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各位前辈,不才文化程度不高,很喜欢工控,从2000年开始学习Plc,没有学习伙伴也没有老师,这么多年来,也就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控制,对伺服定位控制和PID控制多年来一直不得要领,各位前辈如有三菱FX系列PLC的温度PID控制程序和伺服定位程序,请不惜赐教,小弟的邮箱是LJR181@126.com有谁提供感激不尽!

你的速度已太慢了,我也是自学的。我用两年就学会了全部的中小型plc,

网友AM(2012-10-15):
世界上并没有成为高手的捷径,但一些基本原则是可以遵循的。 很好很强大

网友AN(2014-04-19):
各位师傅你们好;小弟刚学习三菱PLC.我现在做一个控制系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62DA模块一个.A系列PLC.64AD模块一个.压力传感器一个(电流输出型4--20MA)IP阀门一个.电气比例阀一个(输入4--20MA)触摸屏一块

要求;PID控制.如设定压力10MPA.电气比例阀控制IP阀开度..保持显示值10MPA左右.可以正负0.5MPA.

  求大哥们帮忙解决啊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