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2-03):
VG3系列,通电后显示RB,0H1,OH2,OH3报警,谁有说明书或能告知报警的意义?

网友A(2003-12-20):
哪儿有什么VG3系列,是北京万国风的机器吧,上面的报警都是过热报警,

楼主:
是富士的,是过热,但谁能告诉具体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是电梯用吧!有的是因为没接热继电器,可直接短接端子!RB是制动单元坏!020-88281886

楼主:
说能说明白些?比如OH2是那个端子要短接?

网友B:
THR-CM!还有多功能端子都可设为热继功能!

网友C:
VG3系列,富士的高端矢量控制产品(G11不是真正的矢量控制),现在是VG5、VG7系列,一般用于电梯等高端配套客户。 对于具体的报警信息,说明书上一般有详细解释和处理方法,如果找不到VG的说明书,找一本G11的也能凑合!

网友D(2004-02-03):
OH1 过热报警 OH2 马达过热报警 OH3 外部故障

网友D:
OH1 过热报警   OH2 马达过热报警   OH3 外部故障 有3块VG3系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