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编程软件里的定时器如何设定时间?

楼主(2004-02-03):
三菱plc编程软件里的定时器如何设定时间?

网友A:
OUT T* K** 不同的T值段,K的参数也不相同.查阅指令手册便可.

网友B:
我说呢?T*K**,有10毫秒和100毫秒之差,自己看书

网友C:
三菱plc编程软件里的定时器如何设定

网友D:
现在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