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造纸传动

楼主(2004-02-03):
不知各位高手能否谈谈你在造纸传动改造或配套中的变频经验?

楼主(2003-11-23):
李兄,你也在做造纸吗?我们一般采用A-B或Tigerpower变频器较多。主要采用公共直流母线方式运行。

网友A:
华章做纸机用ab的何种型号的变频器,1336plus2,还是1336 impact,还是1336force,用何种方式通讯,用dh+,还是devicenet,用张力传感器吗,张力传感器是否连在devicent上。

楼主:
主要是1336PLUS2。采用DEVICENET居多

楼主:
我目前多用EMERSON做的,当然其他品牌也有! 主要是改造多!因此需要各位切磋切磋!

网友B:
我是做造纸传动的,作高速纸机探讨一下

楼主:
目前在收卷上做主动中心收卷的多还是被动收卷的多?

楼主:
使用直流调速是否更方便????

楼主:
以前多用直流,但现在交流变频技术已经跟上,且调试方便且系统简单。况且变频是一种趋势!纸机已经趋向于变频化了!

楼主:
应该说现在主要是以主动收卷为主。以前用直流调速主要是考虑张力控制问题。现在变频器已经有很多有直接转矩控制(我们常用有A-B、tigerpower),就可以实现负荷分配的同步控制。在造纸上变频器替代直流调速已是必然的趋势。

网友C:
请教各位工程师:造纸机的负载类型是怎样的,网部、压榨部(上下辊)、压光机各分部内部以速度闭环控制好还是开环转矩好,卷纸机应怎样控制,本人刚入此行,在造纸厂工作,肯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
李惠锋工程师您好:负荷分配怎样实现?谢谢

网友D:
有关于造纸机的传动选型主要还是根据纸机供应商提供的RDC来选择. 你要是想对造纸传动系统有过多的了解,最好能同机械了解纸机各部分的情况,因为有些时候是纸机影响传动。推荐 TAPPI和芬兰造纸协会在2000年出的造纸技术丛书,共19册,其中的DRY 部分有对传动系统的描述和选型原则。以下可能对你有些帮助: Some general rules are the following: - The wire is the main section of the entire machine. When the speed of the wire is the same as the machine speed and very constant, keeping the jet to wire ratio at the proper value is easier. In tissue machines, the main section is usually the Yankee drive because of its large inertia. - Drives with good contact to the paper web (wide angle of wrap on roll) are part of the chain. This means that their draw setting or speed difference setting influences the remainder of the material downstream. - Drives with poor contact to the paper web follow the section leader. This means their speed difference settings vs. the section master do not influence downstream sections. These sections are called branches of the speed reference chain. - Press section, dryers, calenders, and reel are usually part of the reference chain. - Top wires, paper lead rolls, bowed rolls, coating stations and other drives with poor contact to the web are branches of the chain. - Drives that mechanically connect together use a master and slave mode. No clear rules exist for selecting the master. Sometimes, the drive with the biggest power demand or the drive that touches the web in an open nip mode is the master. In soft calenders, the harder roll is better as a speed controlled master than the soft roll whose dynamic diameter depends on nip pressure. In sections with multiple drives on a common felt, the master drive for the draw chain should be the one that "pulls" the felt rather than "pushes" the felt. - The draws between the sections in a paper machine relate to speed. The draw settings are in percentages. - One drive is a leader for the section (press section, first dryer section, etc.). All other drives in the section have their speed set relative to the lead drive.

网友E:
杭州华章好象用的是ABB的变频器。

网友F(2003-12-23):
造纸机上好象ABB的变频好象用的很广泛呀! 不知道是不是的!

网友G(2004-02-03):
据我所知,是的,尤其是高速纸机,我们就用了4套,包括纸机主传动和复卷机传动,变频器从SAMISTARE到ACS800都有

网友H(2007-11-05):
陈年老帖了
不过velmat说得确实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H(2007-12-19):
谁能辛苦一下,翻译一下上面的英文资料?

网友I:
现在纸机上,大部分都是用西门子和ABB的传动系统,西门子用的是矢量控制,而ABB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请问两者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网友H:
下面这两个帖子,也许对你有帮助: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2871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