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称重测力传感器的知识

楼主(2004-02-03):
请教各位称重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单位 mv/v、零点输出单位 Fs的含义? 如何根据激励电压、载荷等计算输出电压?

网友A:
1.由于称重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输入电压成正比,所以在给出灵敏度时采用单位mV/V表示。指的是在满量程载荷下,每1V输入的激励电压产生的信号电压值。通常称重测力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为2mV/V,推荐输入激励电压为10V,即表示在加载到传感器满量程时,传感器会输出一个2mV/V*10V=20mV的输出信号。 2.由于传感器在外载荷为零时也会存在一个输出值,即零点。其标示单位为与满量程输出时的信号电压值FS的比。如果一支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为2.0000mV/V,激励电压为10V,零点为2.5%FS,即表示此支传感器在外荷为零时,其输出电压为2.5%*2.0000mV/V*10V=0.5mV. 3.举个例子,对于量程为200kg的传感器,灵敏度为2mV/V,电压为10V,零点为2.5%FS,当加载150kg时传感器的输出应为: 150kg/200kg*2mV/V*10V+2.5%*2mV/V*10V=20mV.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请联系info@true-tec.com

网友B(2007-01-15):
说的好,我回去试一试.

网友C:
不错呀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D(2007-10-26):
你们一个个做事都不认真仔细,上面的举例的人里面举的例子有错,都没有看出来,就在发表自已的观点.悲哀呀!!!!!!!!!